用什么方法可以测到灯泡有没有亮?

楼主(2022-03-10):
不需要精确测亮度,有没有成品传感器可以直接输出开关信号呢?最好工业品
大家有没有用到过。

网友:
光敏传感器

网友:
光敏电阻自己做,或者是检测电流

网友:
首先什么灯泡

网友:
空间  亮度值   要求等等    不说   无解

网友:
楼道灯的光敏控制开关,天黑就亮,天亮就灭。
你用那玩意吧。

网友:
电流吧,简单不改主电路

网友:
PLC板块有人介绍LC20电流传感器,检测电流比较简单实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准备先用光电池自己搭一个看看。找了一圈没有成品传感器。

用途就是测量照明灯有没有亮,环境是在一个封闭箱子里。灯是应急照明灯,测量他有没有动作。

网友:
光敏电阻和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
光电二极管+TIA放大器, 这个最可靠, 需要开关信号的话后面再加一个比较器, 一个电位器, 阈值自己调。

网友:
温度或光线

网友:
买成品就是光控开关,路灯就是这个控制

网友:
光敏电阻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