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PxODR寄存器在是哪一个? 想知道输入是上拉还是下拉

楼主(2022-03-11):
想知道输入是上拉还是下拉,可是在GPIOx ODR寄存器是没有看到对应字眼。
如何设置或者知道当前是上拉还是下拉,输入模式

网友:
一般直接用库函数就OK了,例如参考评估板3号例程,按键读取,也可以在KEIL按F12跳转到底层看源码是怎么设置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