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残给手机换电池,电池换好了,屏幕不亮了

楼主(2022-03-11):
最近我的三星note10+手机待机时间下降明显,而且我没有好的充电习惯,导致关机好几次,所以想把电池一换了之。

这个机器我还打算再用一年半载,因为三星新款的摄像头外凸明显,而我用手机喜欢无套裸奔,一想象把手机平放搁桌子上摄像头支起来一角的那个样子,就兴趣全无。

卖家附送了一个解胶剂,取电池用的,叮嘱一定要少滴几滴。昨天中午收到货,我立刻趁午休时间动了手。

拆机过程倒是很顺利的,取电池的时候滴几滴解胶剂感觉没什么效果,我就把电池掀起来一角,顺着缝隙又滴了几滴进去,最后用撬棍稍微用力把电池连撬带掀地取了下来。

然后问题来了,我把几个btb以及电池连上去以后,开机,傻眼了,感觉开机、充电都正常,但是屏幕不亮了。
经测试,来电有响铃,可见问题就在屏幕上。

我昨晚把手机带回家,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问题多多。我真是低估了手机主板的精密脆弱程度,我以前换过多次苹果4s、5s、6s的电池,从来没失手过,这次一看,有好几处不知道是不是被我误伤的地方,看图吧。

屏蔽罩有一处凹陷(我感觉我没碰到这里啊)

这个芯片碎了一角,什么鬼啊,这一侧我根本没撬过

而且对照ifixit的拆机图,我发现我的板子上少了两颗电容,如图所示,而且焊盘看上去确实是曾经有焊过的。

我量了一下,上面一颗电容的一段是接地的,而下面一颗的两端都不是地。
而且0201的电容我手头只有15pf的,我想死马当活马医,就两个地方都给它焊了上去。
空间太小,不好焊,但我量过连接性没有问题,歪歪扭扭的这颗跟上面也没短路。

但是,问题依旧,既没变好,也没变坏。

莫非问题不在我上面所关注的这些点上吗?

卖家说是不是被我把屏幕撬坏了,又说是不是解胶剂滴太多了,让我加热晾一天再试试看。
但是反正今天还没主动恢复。

网友:
你这不能启动还好,当年我给水果6s换电池,电池都没拆下来。
螺丝刀捅到电池内部了,直接冒烟了,手机废了。

网友A:
又一个大力出奇迹,WACOM的触屏芯片都被你干掉一个角了

网友B:
芯片的一个角裂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一个角裂开?!

封装外壳碎一下没关系吧?

网友C:
碎都碎了,拿下来看看有没有脚

网友D:
恭喜楼主啊,可以准备换新手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碎都碎了,拿下来看看有没有脚

对,拿下黑角,看看有没有伤到硅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啊,可以准备换新手机了。

已经在研究三星S2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拿下黑角,看看有没有伤到硅片。

我晚上在放大镜下面操作看看吧,实物太小现在不大方便动手。

现在太阳好,晒晒看是不是如卖家所说会有奇迹。

网友E:
1月去三星售后换过s20的电池

看着他们换的,拆电池要先加热,再加解胶剂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月去三星售后换过s20的电池

看着他们换的,拆电池要先加热,再加解胶剂

是的,放到一个机器上加热。很慢的,要等好长时间。

网友F:
w9020是s pen芯片。不用想了,芯片完犊子了。如果没有保数据需求自己可以玩玩,屏幕坏了维修很贵。如果是这个芯片坏了问题不大,找专业人士把,你都把芯片干破了说明你是大力士

楼主:
引用 网友F:
w9020是s pen芯片。不用想了,芯片完犊子了。如果没有保数据需求自己可以玩玩,屏幕坏了维修很贵。如果是这 ...

没有保数据需求,我的照片通讯录全都是同步的。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屏幕它为什么不亮?s pen我用的不多,坏了不修它也没关系。

我正在犹豫中,如果今天下午还没有思路,我就下单新手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w9020是s pen芯片。不用想了,芯片完犊子了。如果没有保数据需求自己可以玩玩,屏幕坏了维修很贵。如果是这 ...

只是一个小角,可能没有伤到里面的硅片?

网友:
恭喜,可以换新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w9020是s pen芯片。不用想了,芯片完犊子了。如果没有保数据需求自己可以玩玩,屏幕坏了维修很贵。如果是这 ...

这个手机的结构,使用解胶剂不当或撬电池会导致屏幕损坏成点不亮的状态吗?

我把电池拿下来的时候,电池仓底部并没有任何外观上的变形痕迹。而且我理解就算导致屏幕受力也应该是花屏之类的症状吧?或者是解胶剂导致屏幕主板损坏?卖家的意思是解胶剂会挥发的,可以等两天试试看,说也有人这样放了两天又好了的。

如果真到要换屏的地步,我就直接换手机了。我一直在怀疑是不是我操作不当,导致主板上有啥破损才点不亮屏幕。

另外,S22 ultra的外观还行,但是XG版的都要8000大洋,真tmd贵,而且感觉屏幕、外观和note10+相比并没什么优势,摄像头啥的我一个大老爷们也不关注。

网友:
> 我真是低估了手机主板的精密脆弱程度

我進帖子前真是低估了樓主的暴力程度,芯片都幹裂

网友:
这是用了多大的力啊,芯片都干碎了

网友G:
我之前自己換 sony 手機电池,原廠用的是易拉膠,很容易拆下電池。

易拉膠,又稱可移除膠,是透過拉伸的方式降低膠帶的粘性,使物品從被貼物上分離,廣泛應用予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筆電型腦腦等電子產品中電池及面板的固定。

网友:
内置电池唯一的缺点:电池老化后不换就基本没法用

所以现在专门用可以换电池的note4做多媒体专用机,延缓主力机的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自己換 sony 手機电池,原廠用的是易拉膠,很容易拆下電池。

易拉膠,又稱可移除膠,是透過拉伸的方 ...

是啊,iPhone的电池我换过好多次,从来没说搞碎过元器件什么的,这次真是。。。

但是我仍然不相信那是被我搞碎的,我都没在那里施力过。

网友:
主板坏了就没得搞了

屏幕坏了可以走三星的集中换屏服务,1249元

网友H:
话说,我都京东上下单 ,50块钱,让人家来换,也可以上门修手机

自己搞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我都京东上下单 ,50块钱,让人家来换,也可以上门修手机

自己搞不划算 ...

有道理,下次不这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个大力出奇迹,WACOM的触屏芯片都被你干掉一个角了

你不说都看不出来,芯片都裂了??

网友:
什么手机 拍照 好清晰

网友:
我努比亚X电池都买回来了,没敢换。几个手机店都不敢换,说怕把屏幕撬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手机的结构,使用解胶剂不当或撬电池会导致屏幕损坏成点不亮的状态吗?

我把电池拿下来的时候,电池 ...

换电池翘坏排线的比较多,哪怕专业修手机也会因为第一次拆搞坏手机的,特别是屏幕与排线,我自己换小米mix2s翘电池把前置摄像头排线搞到了,换了电池前置打不开了,一看摄像头排线竟然电池槽边上立着的。只能花了80换了拆机前置。去找专业修手机的搞,你这个只要屏幕没坏有维修价值的。应该是芯片碎了造成屏幕供电短路了,或者屏蔽那个压痕把里面电容压短路了。自己一般搞不好的,绝对是你翘的时候坏了。

网友:
换屏风枪120度烤一会再解胶还是比较容易的。干坏了一个手机后就知道温度多重要了

网友:
note8电池买了几天,不敢换了

网友:
水平不行啊,我手机自己都换了三四次电池了

楼主:
大家好,经过漫长的10天的求索,本人的手机问题终于解决了!特来结帖,希望能帮到其他换电池把手机搞黑屏的人。

在本坛求助没有得到有效的办法后,本人也陷入了困境,但是逆境之中想到了一个重要的人,就是两年前卖给我手机的人。

我根据购物记录点开了他的网店,所幸店还在经营。

我对卖家打了招呼,说我手机坏了,屏幕不亮了。

卖家说,正好两年哈。这家伙,是怎么这么快就知道的?

我跟他说了我的想法。

他爽快的说,问题是可以解决,但是屏幕分辨率和色彩亮度什么的估计不会有什么改观,不过呢,CPU性能、拍照什么的有所提升。

然后说出了不菲的费用。

那时,我已经被没有手机用折磨了两天(我在用一台老款的系统已经停止升级的单卡单待的谷歌手机,而且这个手机后面还出过无法定位导致我打不了车等幺蛾子)。

我咬了咬牙说,好吧。

然后就是寄快递啊收快递,正好赶上了深圳的疫情居家办公,我们这里顺丰也发现了好多阳性的,我的手机被关在中转站好多天。

后来,我就要挟逼迫卖家申请退回给我重寄,卖家无奈的重发了EMS。

终于,现在,我拿到了我的手机,双卡双待,装上各种软件,感觉像恢复了自由。

顾不上外面在下着雨,我走到了桥上,给大家试拍一张照片,分享我的快乐。

如下图:

(上图为站在桥上雨中用新手机拍摄20米外水面上的铜钱草)

网友F(2022-04-16):
我还以为换新手机了,修好不用适应新手机也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以为换新手机了,修好不用适应新手机也很不错。

其实就是换新手机了,s22 ultra。照片就是新手机拍的。

网友:
太暴力了

网友I(2023-09-28):
那么,旧手机到底是哪里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么,旧手机到底是哪里坏了?

还在角落里躺着,不知道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