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煤矿井下无线传感器用433还是2.4G

楼主(2022-03-11):
在做一个无线传感器,电池供电的,目前出于前期方案调研的阶段。
产品主要用于煤矿井下,各传感器和网关通讯。 传感器固定在煤矿下各种旋转机械上。传感器平时休眠,时间到后,唤醒采样并上传数据到网关。一次数据大概有几十K

我开始想用2.4G的Zigbee,例如zlg家的ZM32。之前我实测过距离还是蛮远的,点对点通讯,隔个2-3堵墙也没啥问题。但是咨询了个朋友,说井下2.4G同频干扰严重,估计通讯效果不会太好。另外电池供电 ,我也不方便布路由节点,所以主要还是看zigbee节点和网关的点对点通讯能力。
然后有人推荐我用433,我在网上有搜索了下,推荐SI4463方案。

咨询点:
1.是否井下2.4G不是太合适,需要用433或者lora调频。lora由于空速问题我暂时就不考虑了(我需要空速最好能在10K以上  如果20K左右比较理想)
2.433方案的话,目前是不是比较优质的方案就是SI4463方案  有其他更优异的推荐吗
3.SI4463方案有没有谁有移植过的软件可用,最好能有组网啥的。我看网上说有基于这个的ZIGBEE协议栈  但是我没找到现成的

谢谢大家

网友:
2.4G透传性能没有433MHZ的好,可以看看cc1310

网友:
漏缆+2.4G,可以有效覆盖

网友A:
矿井不建议2.4G....推荐470-LoRa....已经有设备跑了好几年了,APC的250模块....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井不建议2.4G....推荐470-LoRa....已经有设备跑了好几年了,APC的250模块....非常不错 ...

APC的模块,有规格书,和推荐的链接不
先感谢了

网友:
你直接看安美通.....用过很多的哦!LoRa的推荐....

网友:
本安型产品对2.4G射频有要求吗?
工业上面都很少使用  容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