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32F415 V1版本的库?可否分享?

楼主(2022-03-11):
这家换库了,我不喜欢V2版本的库,还是喜欢原来的风格,给个头文件和启动文件就可以开干。
现在找不到V1的下载了,哪位兄台有备份的?特别是带USB lib

网友A: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

对啊,是这个,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是这个,可否分享一下?

稍等,这个是以前解压出来的,我找找原压缩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是这个,可否分享一下?

文件有60M, 论坛上传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有60M, 论坛上传不了

谢谢!有点麻烦,我找下销售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点麻烦,我找下销售要吧

我把微信号写在上面,1个多小时你没加, 我以为你不愿意加微信,删掉了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cR-vafwARem6CGit0HsuXw 提取码: qxby

V1.29_BSP ,需要自取,有效期30天,过期PM我

网友B:
这个型号我也用过,自从有一次在现场出问题后就放弃了。

网友C(2023-05-08):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我也用过,自从有一次在现场出问题后就放弃了。

现在一个产品也选了这颗,请问你是碰到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一个产品也选了这颗,请问你是碰到什么问题?

现场运行一段时间死机,外部拉复位信号都没用的那种,只能断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场运行一段时间死机,外部拉复位信号都没用的那种,只能断电重启。

完蛋了,刚好准备用这个芯片呢。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场运行一段时间死机,外部拉复位信号都没用的那种,只能断电重启。

网上没看到这个芯片死机的问题,不知道能否重现这个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网上没看到这个芯片死机的问题,不知道能否重现这个现象。

有概率,并不是所有模块都有问题,我们后来还是换回ST了,也可能和电源相关,在办公室没有复现问题,没有去找根源。
所以你要求比较高的话还是要谨慎,如果消费类的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概率,并不是所有模块都有问题,我们后来还是换回ST了,也可能和电源相关,在办公室没有复现问题,没有 ...

暂时我还是用stm32吧,不冒这个险了。国产还是不太让人放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