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单片机里面跑神经网络算法,是不是只有cortex-M55内核?

楼主(2022-03-11):
还有别的选择吗?

但cortex-M55内核,似乎至今也没有落地啊!没有芯片啊!

网友:
看你具体应用,一般推荐soc方案,使用硬件dnn单元

网友:
cortxm3跑过,H7也跑过。

网友:
只要RAM足够大,大STC的51也可以跑,只是慢而已

网友A:
跑算法,和跑训练完全是两个量级的事情。
Arduino 也有专门的 ANN 库,但仅限于跑训练好的网络。

训练用单片机不划算,慢又没精度;但跑训练好的网络,开销并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跑算法,和跑训练完全是两个量级的事情。
Arduino 也有专门的 ANN 库,但仅限于跑训练好的网络。

你跑个实时人脸检测看看它跪不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算法,和跑训练完全是两个量级的事情。
Arduino 也有专门的 ANN 库,但仅限于跑训练好的网络。

训练好的网络,也要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跑个实时人脸检测看看它跪不跪。。

这目测是连接口带宽都吃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训练好的网络,也要算力

这的确,毕竟都是浮点起步

网友:
想多了,普通单片机就别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的确,毕竟都是浮点起步

nop,一般的模型直接量化4.12定点都可以几乎无损跑整型计算。甚至玩得6的可以量化成8位甚至4位整型来计算。我不会玩,只会跑4.12量化了。。直接乘4096,然后计算时处理好上一H限,这甚至在有dsp的mcu里可以直接mul和mac来解决了(mac需要支持三元计算且为64bit整数加,即maca=coef*var+maca)。

网友:
引用 网友B:
nop,一般的模型直接量化4.12定点都可以几乎无损跑整型计算。甚至玩得6的可以量化成8位甚至4位整型来计算 ...

强制要求8位运算的硬件也不少。嘉楠的K210和Google的Coral都只支持8位运算,倒是Intel计算棒支持16位浮点。
这篇文章讲量化挺清楚的
https://sahnimanas.github.io/post/quantization-in-tflite/

基本原则就是把浮点线性映射到0~255,反正卷积里面大家都是映射过的,那运算前映射一次,卷积完反向映射一次,整个卷积就能回避浮点运算。至于映射的参数,tensorflow或者K210转换工具都能做。也可以在训练时就量化好。

量化之后精度会损失一些,不过一般都还行。简单的模型损失几乎可以忽略。

Arduino官方有支持TensorFlow Lite的库,但是限定在cortex核心上跑,AVR之类不行。

我自己学习TensorFlow也手写了一个神经网络的代码跑在8位AVR上(Circuit Playground Classic, ATmega32u4 @ 8MHz)。三个全联接层对加速度传感器做分类。测试下来浮点需要60ms,8位运算13ms。
https://github.com/DeqingSun/Mac ... nt-on-8-bit-Arduino
代码全是C写的,所以卷积,循环之类的效率不算高,如果上汇编优化估计至少快30%
AVR跑模型也不是不行,简单的也能干,只是受限于主频和内存大小不大好使。当然上cortex就好多了。

话说回来,把“跑神经网络”和“实时人脸检测”混为一谈有抬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