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2SC2879有可以替代的么?

楼主(2022-03-11):
这管子太老了点,一个产品,工作频率在20MHz左右,想找个替换的,这管子用于末级功率放大用,高频率大功率管子不熟悉,想求个管子能替换这老管子用

网友:
2SC2879是老式日系100W短波电台很喜欢用的功放管之一
直接某宝买散新就行
想找同类封装替换可以上闲鱼搜一下“短波功放板”,看一下哪个同封装的型号对应参数比较接近
要替换设计可以考虑RD100HHF1

网友A:
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省吃俭用买的几十块钱一颗2SC197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省吃俭用买的几十块钱一颗2SC1972……

2000年在汕头立星买2SC1971拆机,7元一个,C1972拆机15元一个,那时对于还在读书的我就是天价,结果买回来折腾两下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0年在汕头立星买2SC1971拆机,7元一个,C1972拆机15元一个,那时对于还在读书的我就是天价,结果买回 ...

折腾无极限,哈哈。小时候我折腾过一段ups,有个irf3205炸管了,有次去郑州时在火车站买了几个,好像是带不动负载?,想不起来了。那时候老家的亲戚都会闲着没事折腾折腾无线电(还有发电机,柴油机之类)。现在。。会用三极管的年青人都不多了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