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PT5126A 配合这个电机驱动芯片,有哪款电流芯片推荐 ?

楼主(2022-03-11):
请教下,PT5126A 配合这个电机驱动芯片,有哪款电流芯片推荐 ?

具体的大致功能描述如下:

1. 目前选择 pt5126a 这个电机驱动芯片,驱动电机是 直流 5v 的,实现正反转的同时会带动一个 类似撞针的装置,这时就需要检测
    这个撞针是否到位 ? 如果使用 限位开关来做的话是可以实现,但是感觉结构有些麻烦,所以就想使用检测电流的方法来实现,各位大神

   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啊 ?

网友A:
这个堵转没危险的话,直接预估一个到位需要的时间,加一两秒,按固定时长加电运转也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堵转没危险的话,直接预估一个到位需要的时间,加一两秒,按固定时长加电运转也行吧? ...

你说的这个方法也该也是可行的,毕竟这个马达供电 才 5v, 估计转速应该不会太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