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直流电源上电力载波通讯应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楼主(2022-03-11):
24V直流电源上电力载波通讯应用,不知道是否可行? 如图所示,对外24V电源并叠加moddbus协议信号传递给分机,分机从电源线上解码信号后,控制15w电机的动作,通讯大概最多10秒一次,不知道有啥成品模块,或者啥方案合适?

网友A:
普通的市电电力线载波模块,转串口那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的市电电力线载波模块,转串口那种就行

有成品吗?  淘宝上好少呀

网友:
买东软载波模块即可,我们在12V系统里测试过,通信没任何问题。负载要加共模滤波器抑制载波旁路。但载波模块基于编解码+发送模式,有一定延迟(100-300ms),对实时性要求高的地方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