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家居UI--空调控制

楼主(2022-03-11):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开源电子网,读取更多技术文章,请扫码关注

智能家居UI--空调控制

       上一章我们讲了智能家居UI--灯光控制,今天小编来讲解使用LVGL8.2版本GUI图形库,制作智能家居空调控制UI界面讲解        注意:源码在【公众号免费获取】

前期准备

PC模拟器
       LVGL模拟项目工程请在官方网址下载。

背景图片

       在百度搜索自己喜欢的背景

图标下载

       阿里巴巴图标矢量库(https://www.iconfont.cn/)

图片工具
       博客(By 夏雨夜寐)制作的软件

字库生成软件

       网友【阿里】制作(http://www.lfly.xyz/forum.php)

工程文件获取
       关注公众号,回复“空调UI”免费获取项目文件

      接下来,我们来制作空调控制UI界面,如下图所示:

1. 实现功能
     选择空调模式,例如干燥、静音、制冷等等模式,注意:只能选择一个模式。

2. 界面整体布局

      从上述图可知:我们所需要img部件、tabview部件、btn部件、label部件即可完成。

3. 图标图片制作

      打开Lvgl_image_convert_tool软件,如下图所示:

          (注意:其他图标也是一样,根据上图制作。)

4. 制作背景图片
     自行制作,这里不便演示。

5. 制作字库字体
      打开软件LvglFontTool,如下图所示:

6. 打开PC模拟器,编写代码
      01.声明字库和图片:
<font size="2">LV_IMG_DECLARE(light_contro_win)
LV_IMG_DECLARE(air_conditioning_control_win)
LV_IMG_DECLARE(curtain_control_wi)
LV_IMG_DECLARE(uase_win)
LV_IMG_DECLARE(music_win)

LV_IMG_DECLARE(lv_light_bg)
LV_FONT_DECLARE(myFont14)
LV_FONT_DECLARE(myFont18)
LV_FONT_DECLARE(myFont24)

typedef struct
{
    const void* app_image;
}app_image_info;

static const app_image_info app_image[] =
{
    {&light_contro_win},
    {&air_conditioning_control_win},
    {&curtain_control_wi},
    {&uase_win},
    {&music_win},
};
/* 获取路径的个数 */
#define image_mun (int)(sizeof(app_image)/sizeof(app_image[0]))</font>

       02.编写主界面函数:
<font size="2">/**
  * @brief  LVGL 入口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v_mainstart(void)
{
/* 创建tabview部件 */
lv_tabview_win = lv_tabview_create(lv_scr_act(), LV_DIR_LEFT, 80);
/* 创建5个tab */
    lv_tabview_tab_light_win = lv_tabview_add_tab(lv_tabview_win, " ");
    lv_tabview_tab_air_win = lv_tabview_add_tab(lv_tabview_win, " ");
    lv_tabview_tab_win = lv_tabview_add_tab(lv_tabview_win, " ");
    lv_tabview_uase_win = lv_tabview_add_tab(lv_tabview_win, " ");
    lv_tabview_music_win = lv_tabview_add_tab(lv_tabview_win, " ");

/* 获取5个tab的父类就是矩阵部件 */
lv_obj_t* tab_btns = lv_tabview_get_tab_btns(lv_tabview_win);
/*矩阵部件设置颜色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tab_btns,
lv_color_make(59, 57, 71), LV_STATE_DEFAULT);
  /* 矩阵部件回调函数 */
lv_obj_add_event_cb(tab_btns, lv_tab_btns_event_cb, LV_EVENT_ALL, NULL);
/* 空调控制界面 */
lv_air_conditioning_win(lv_tabview_tab_air_conditioning_control_win);
}</font>

      03.绘画左边的图标,如下图所示:

         注意:上图的图标如何制作,大家可以看智能家居UI—灯光控制推文。

        04.编写空调控制界面:
<font size="2">char* lv_air_btn_name[6] = { "干燥","静音","制冷","健康","节能","制热"};
lv_obj_t* lv_air_btn[6];
lv_obj_t* lv_air_btn_label[6];

#define lv_object_number                        6
#define lv_air_btn_w                            150
#define lv_air_btn_h                            70
#define lv_air_btn_number_of_rows               3
#define lv_air_btn_object_clearance             15
#define lv_air_btn_Top_and_bottom_clearance   15

/* air_app就绪表 */
unsigned int  air_app_readly_list[32];
/* air_app触发位 */
int lv_air_trigger_bit = 0;
/* air_app状态表 */
int air_app[lv_object_number] = { 0,0,0,0,0,0 };

void lv_air_conditioning_win(lv_obj_t* parent)
{
    int lv_index = 0;

    lv_obj_clear_flag(parent, LV_OBJ_FLAG_SCROLLABLE);

    lv_obj_t* lv_air_image_bg = lv_img_create(parent);
    lv_img_set_src(lv_air_image_bg, &lv_light_bg);
    lv_obj_center(lv_air_image_bg);

    lv_obj_t* lv_air_t = lv_img_create(parent);
    lv_img_set_src(lv_air_t, &air_conditioning_control_win);
    lv_obj_align(lv_air_t, LV_ALIGN_TOP_LEFT, 0, 0);
    lv_obj_set_style_img_recolor_opa(lv_air_t, 255, LV_PART_MAIN);

/* 代码篇幅过长,请在公众号获取源码 */

    lv_index++;

    for (lv_index = 1; lv_index < 6; lv_index++)
    {
        /* 代码篇幅过长,请在公众号获取源码 */
    }
}</font>

        05.实现相关功能:
<font size="2">/**
  * @brief  APP按键回调函数
  * @param  obj  :对象
  * @param  event:事件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lv_air_control_event_handler(lv_event_t* event)
{
    lv_event_code_t code = lv_event_get_code(event);
    lv_obj_t* obj = lv_event_get_target(event);

    if (code == LV_EVENT_CLICKED)
    {
        for (int i = 0; i < lv_object_number; i++)
        {
            if (obj == lv_air_btn)
            {
                air_app_readly_list = 1; /* app就绪表位置1 */
            }
        }
/* 计算前导指令 */
        lv_air_trigger_bit = ((unsigned int)lv_clz((air_app_readly_list)));
        air_app[lv_air_trigger_bit] ++;
/* 该位清零就绪表 */
        air_app_readly_list[lv_air_trigger_bit] = 0;
/* 根据该位做相应的函数 */
        switch (lv_air_trigger_bit)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for (int i = 0; i < lv_object_number; i++)
                {
                    if (obj == lv_air_btn)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lv_air_btn,
                                                   lv_palette_main(LV_PALETTE_BLUE),
                                                   LV_STATE_DEFAULT);
                    }
                    else
                    {
                        lv_obj_set_style_bg_color(lv_air_btn,
                                                   lv_palette_main(LV_PALETTE_GREY),
                                                   LV_STATE_DEFAULT);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font>

        上述回调函数主要作用是:判断那个按键按下,然后填充背景颜色以及其他按键按下时,会把上一个状态翻转。

网友:
正在学习,标记一下

网友:
不错,界面效果还可以

网友:
跟着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