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24V,输出5V,最大电流不超过0.4A的DCDC推荐一下

楼主(2022-03-11):
周围温度高,要求芯片温升小。

网友:
SGM61410,42V,0.6A

网友:
这种很多...

网友:
输入电压24V不算很高,输出5V也是很常见的,这种芯片大把。不差钱的,看看TI的;对成本有要求,可以看看国产的,比如圣邦微,芯龙XL1509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MP2451

2451电压余量太小

推荐MP2459

网友:
BL9342  几毛钱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常用,金升阳模块拆了看看

网友:
周围温度高要仔细看手册里面的关于芯片的温度参数,特别是节点温度, XL1509踩过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很常用,金升阳模块拆了看看

能推荐下他家用的那个芯片吗?

网友C:
KCUT淘宝上一堆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KCUT淘宝上一堆堆的

已经使用他的0505。需要2 个隔离5V。

网友:
HT7463,50V/0.6A,SOT23-6封装,可以用

网友D:
mp1584   28V3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mp1584   28V3A

别人24v输入,你介绍28v耐压的型号不知道你咋想的

网友F:
如果没有EMC要求,MP2451 HT7463都很不错,如果有,则要选扩频的,例如SCT23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人24v输入,你介绍28v耐压的型号不知道你咋想的

没说错吧,mp1584 最大支持28V,不过貌似涨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EMC要求,MP2451 HT7463都很不错,如果有,则要选扩频的,例如SCT2325

SCT2325 国产买不到,只能换其他的。

网友:
LM2596怎么样,又便宜又好,到处都是冒牌的,都能用。
就是表态电流有点高

网友G:
JW5018B

40V 0.6A,还可以省掉一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JW5018B

40V 0.6A,还可以省掉一个二极管

现在使用的是JW5026,静态电流12MA。发热量太大。杰华特参数太坑。JW系列不敢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JW5026,静态电流12MA。发热量太大。杰华特参数太坑。JW系列不敢碰吧。 ...

我也在找,不过是0.5-3A的,最好是40V以上的,看了1509性价比可以,不过是是晶体管的,发热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使用的是JW5026,静态电流12MA。发热量太大。杰华特参数太坑。JW系列不敢碰吧。 ...

TD1466看一下,60V,0.8A

网友(2022-05-12):
太多了,逸轩一大把

网友:
要稳定,就34063,价格便宜,出来时间长,都经过N多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p1584   28V3A

好几个推荐MPS型号的,我来发几张汇总的General Consumer DC/DC Roadmap。
MP2451, MP2459扛过压的讨论,坛内之前有过讨论
“24V系统上使用MP2451不安全,建议改用MP2456或者MP2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