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窄脉冲压控电流源问题(功放或者分立元件)

楼主(2022-03-12):
有没有集成的IC或者,要求电压最好能到48V,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跟输入电压成比例,
电流200mA以上越大越好,窄脉冲输出,宽度可能就10us,看了功率放大器好像可以,
有没有现成电路可以参考的,分立比较器+MOS很容易震荡,上升速度也可能有问题,
请教如何实现以上需求。

网友A:
成比例的一个还有点不要理解到,
如果单纯输出大功率脉冲信号倒是没有问题,
电压可以到50V,脉冲宽度可以小于0.5us,上下边沿小于100ns,电流5A以上。重复频率可达1MHz

网友:
激光二极管驱动电路吗?我也想搞一个,没头绪

网友B:
不说分辨率精度边沿过冲4大要求就是耍流氓

网友:
2楼这么牛,放个实际电路及波形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成比例的一个还有点不要理解到,
如果单纯输出大功率脉冲信号倒是没有问题,
电压可以到50V,脉冲宽度可以 ...

做得比我快多了,我能10A恒流输出,上升沿30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分辨率精度边沿过冲4大要求就是耍流氓

驱动的是类似激光类产品,有点过冲实际上没关系,因为不会那么容易烧毁,但是要求有比较高的重复性,精度问题倒不是很重要,可以通过软件
校准,但是要求主要是电流的积分有较高重复性,边沿问题主要担心还是重复性问题,上下边沿太倾斜可能重复性也很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得比我快多了,我能10A恒流输出,上升沿30us。

二楼波形边沿确实陡,且频率高,本人也就做过600A恒流,边沿50US内。

网友:
可以参考 buck LED 驱动 dimming电路
LT3761 类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二楼波形边沿确实陡,且频率高,本人也就做过600A恒流,边沿50US内。

上升沿不仅要看电流的,还要看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升沿不仅要看电流的,还要看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