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ZYNQ 降低功耗方面的问题,(工作频率和单双核问题)

楼主(2022-03-12):
1.   裸奔情况下,   zynq 的 CPU 是   单核工作的还是双核工作的?   仿真的时候看到两个核心好像都在跑,但是网上说裸奔好像是单核的,     (如果是双核工作, 我可以关闭其中一个核心吗?)

2.  系统默认是666MHZ 跑的,   我看了下 BLOCK DESIGN 中 ,  CPU 主频可以降低到50M , 但是DDR 最低只能降低到200M ,   这里有个疑问   CPU 的频率  低于DDR 情况下,系统工作会产生问题吗?

因为PS 核拿来当单片机裸奔,系统一直轮训各个模块,  666M工作情况下  CPU部分加PL部分 工作起来  有点烫手,  散热片也有点抗不住, 空间不够 又不够加风扇,想试着降低CPU这边的功耗 来降低热量

网友A:
你降个毛的cpu功耗啊,想办法给pl加clock gating吧。cpu部分跑满也就区区1w不到而已,毕竟是个arm9tdmi的小小核,双核又能吃多少电。。

你查查power estimater的功耗输出。那个是基本准确的(不过你需要把一部分翻转快的信号手动调一下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降个毛的cpu功耗啊,想办法给pl加clock gating吧。cpu部分跑满也就区区1w不到而已,毕竟是个arm9tdmi的小 ...

手持设备上的,能降点功耗是一点

今天刚问了 ARTIX -100T  已经涨价到1700了    忧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降个毛的cpu功耗啊,想办法给pl加clock gating吧。cpu部分跑满也就区区1w不到而已,毕竟是个arm9tdmi的小 ...

刚把主频 从 600 降低到100   降温还是有效果的,  从散热片烫手 ,到手可以摸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把主频 从 600 降低到100   降温还是有效果的,  从散热片烫手 ,到手可以摸上去 ...

双核是独立工作的,起来是CPU0。然后你要从CPU0去给CPU加载代码。 这个论坛的正点原子帖子里面就有。
CPU的给功耗都和频率有关。
你如果这莫关心功耗。我记得 赛灵思那个系列 似乎是可以关闭PL端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核是独立工作的,起来是CPU0。然后你要从CPU0去给CPU加载代码。 这个论坛的正点原子帖子里面就有。
CPU ...

明白 , 主要的核心算法是在PL 端,   PL 这边功耗降低不了,    PS部分用软件分析出来  666M时功耗  1.3W   降到  200M 时 是0.9W  , 也有0.4到0.5W 的功耗省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