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开发的程序在国外win10系统上不能运行,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12):
对电脑上编程不精通,基本上搞单片机都是用vb写一些测试调试界面。
前段时间有发往台湾和美国的监控软件出现问题不能运行,国内win10系统测试没有问题,请问是怎么回事?
另外,如果vb不好解决兼容性问题的话,换哪种编程软件比较容易?

网友:
把vb60crt之类的(如果有这个名字)拷进去。。运行时环境。你装个干净系统估计也跑不起来。研发用的电脑和普通人用的电脑差别大着呢。

网友:
要用专业的打包软件打安装包,另外要注意语言版本

网友:
运行库是msvbvm60.dll
找个装上去注册一下就行。
至于国外是不是必须得用英文版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中文会乱码。不过国外的电脑用程序肯定是英文的吧,其他确少什么文件,就从开发电脑复制过去。

VC6写的程序在WIN10下可以正常运行。就是VC6的有些调试功能不好用。

网友:
用VB6.0自带的打包工具 打个包 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中文编译,英文环境运行没什么问题!

网友:
不能运行要看出错的原因,你的代码有log吗? 看一下那一步出错,针对性解决,这样太笼统了,如果没有LOG 那建议加上,方便查找原因

网友:
除了运行库,还要注意 ActiveX 控件,例如串口那个 mscomm,不提前安装好的话直接不运行

网友:
vb6.0软件不是太大的话,升级成vb.net,有些不兼容的地方稍微改改试试。

网友:
我的 VB6.0 繁中版在 Win10 内运行都没任何问题。
我还将其程序编译中 Mouse 的 Scrollbar 给动作了。

网友:
我的办法是直接在系统上安装一个VB6,用兼容性安装可以的。成功安装后运行VB6开发的程序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QT 可以,打包自己带全套DLL一般没问题

网友:
整个虚拟机装个一样的系统。 跑一下看缺什么文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还在用VB6.0,看来坚持使用的朋友还是有的。

网友:
虚拟机安装一个其他语言的干净的win10测试测试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C++builder,UI就是拖拽控件,和VB差不多,代码部分是C或C++,比较适合电工做上位机。有社区版,不用破解。

网友B:
vb6是我20年前用的了,如果楼主只能用vb6 ,我觉得换。net都是很费劲的,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结构。最接近的开发环境只有delphi了,不要学delphi7,因为那也是同时代的东西了。 至少delphi2009以上的,现在是xe版本的了。 c++ builder和VC是不同的,和delphi本质是一样的很多实现还没有delphi方便,所以没有学的必要。如果非要换c语言的最好还是VC,现在是VS里的一部分,不过不建议学,这个对楼主估计要脱胎换骨。
如果能解决临时先用着。后期建议楼主赶紧学新的了,从delphiXE学起了,无论是使用方法,还有编程习惯都最接近VB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b6是我20年前用的了,如果楼主只能用vb6 ,我觉得换。net都是很费劲的,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结构。最接近 ...

我高中(2002年)开始就用VB6.0,最近一次使用还是2014年了。主要是与Win10兼容性太差了,IDE操作也跟不了。现在主要用Qt,偶尔用用VB.net

网友:
为啥执着于6.0换个新版本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C++builder,UI就是拖拽控件,和VB差不多,代码部分是C或C++,比较适合电工做上位机。有社区版 ...

+1
只会C语言,开发win程序还是c++builder方便

网友:
要安装虚拟机测试下.  英文, 繁体,,, 各种windows版本

网友(2022-06-04):
VB6.0,一种好久远的编程环境了,居然还有人在用。记得上一次用是在08年时候,后来流行了.net。
现在很少设计windows UI了,但根据上面的几楼描述,C++ Builder 和 QT貌似是个不错的替代选项。

网友:
用MASM32 最好,几K的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