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携式热风枪

楼主(2022-03-12):
经常出差,有时候需要拆焊芯片,求推荐便携式热风枪

网友A:
淘宝上有个叫文宇创新的卖自己开发的,WY815P,体积比较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85564917392

网友B:
好用不?一直不明白....气泵的和风扇的具体区别....而且我觉得热风枪温度必须准确,要不然......后果不妙啊!

网友:
我用的是谊华8858,还行,没感觉有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个叫文宇创新的卖自己开发的,WY815P,体积比较小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 ...

小归小 但那烙铁还不如t12好用
可能更适合大焊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用不?一直不明白....气泵的和风扇的具体区别....而且我觉得热风枪温度必须准确,要不然......后果不妙啊 ...

与风扇相比,气泵的优势是流量受阻力变化的影响小,很大范围内流量几乎是恒定的,流量恒定就更能保证温度恒定,因为手柄内发热丝腔体的尺寸是恒定不变的,这一点不依赖电路控温。

风扇的只要阻力变化一点,流量就会明显变化,流量变了,电路控温再来个延迟,那温度就变了。

另外气泵的由于流量近乎恒定,越小的喷嘴,出口流速越高,吹的越远,所以有人说气泵的风比较硬,是它的特性曲线比较硬。

但便携式的好像不太可能使用气泵的,由于流量的关系,这个泵不太可能使用血压计里面的迷你泵的体积实现,所以很可能只有风扇的

网友:
快克2008热风枪,旋转风温度均匀可以适应很多板。

网友:
便携热风枪一搜索一大堆。建议买好的,最差也得快克宝工之类的。

网友:
8楼的图,电源开关关闭下怎么显示屏是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小归小 但那烙铁还不如t12好用
可能更适合大焊点的

我看他下面评论说比T12好,比936好10倍。 我有正点原子T12,刚看了评论差点买了文宇高频这个,是哪里不好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他下面评论说比T12好,比936好10倍。 我有正点原子T12,刚看了评论差点买了文宇高频这个,是哪里不好 ...

当时随便搜了个便携烙铁风枪组合就买了这个,贪便宜,唉

主要是灵活性,头子太大了,直径比t12至少粗一倍,手柄整体比t12重得多,
刀头不是锐角,尖头的角度也很大
元件密度高的时候下手比较难
t12刀头换尖头直接三四秒能搞定,这个整个金属都是热的,没法直接手拧套管

风枪则是保护温度搞得偏低,保护了半天无法恢复
如果开机不激活烙铁,直接按了风枪开关,则本次通电周期内风枪会被始终禁用

操作总慢一拍,莫名其妙搞了个彩屏,但屏幕延迟慢了有半秒,来回调整烙铁风枪时恨不得砸了它

能用。总之用起来很难受
可能比19V的白菜白光好,但是体验说实话不如正点原子,T12能火十多年完全是硬实力
或许优势在大焊点上,一堆qfn 0402的还是远离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随便搜了个便携烙铁风枪组合就买了这个,贪便宜,唉

主要是灵活性,头子太大了,直径比t12至少粗一 ...

谢谢大侠指点,等需要搞大焊点搞一个,目前我是0402 0603贴片为主。

网友:
经常出差需要拆焊芯片
现象进行这样操作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