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phone如何通过usb有线连接和其他设备通讯?

楼主(2022-03-12):
rt,项目需求将自研设备通过usb线缆连接到iphone上,请问该如何实现iphone上对usb数据的操作呢?

网友A:
iPhone的usb应该是支持很多外设吧,最简单的应该是串口了。但真心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没有使用过。
我只买过它的转显示器的usb线,你可以去搜一下,我估计是常见的东西肯定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hone的usb应该是支持很多外设吧,最简单的应该是串口了。但真心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没有使用过。
我只买 ...

我是想开发app

网友:
USB接自己设备 可以了解一下OTG的国产芯片,但如果要过认证就比较麻烦,量小 不认证的可以试试,个人建议走蓝牙BLE和iphone进行通信,ble可以用串口输出的透传进行通信

网友:
走BLE吧,走USB认证就能搞死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