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激光二极管单片机驱动电路

楼主(2022-03-12):
二极管功率在3w左右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实现1kHZ的开关频率,请问前辈们这个电路应该怎么设计?我第一次接触激光大功率二极管

网友A:
注意(1)功率不要超,(2)瞬间电流不要超,(3)激光头注意好散热。驱动没有特别特殊的,最好恒流,给电就能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1)功率不要超,(2)瞬间电流不要超,(3)激光头注意好散热。驱动没有特别特殊的,最好恒流,给电 ...

pwm+三极管驱动可以吗?

网友B:
楼主只是要点亮吗?点亮的话就不用PWM吧,用硬件做一个恒流源就可以。  注意散热,要不然温度高了,亮度会改变的。

楼主:
我不只是想点亮,我还要单片机控制亮、灭,做一些灯光的小花样。我的难题就是一旦工作可能就是至少运行1h才能停下来,而且预计保底频率可能在100hz以上,我这样应该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是要点亮吗?点亮的话就不用PWM吧,用硬件做一个恒流源就可以。  注意散热,要不然温度高了,亮度会 ...

我不只是想点亮,我还要单片机控制亮、灭,做一些灯光的小花样。我的难题就是一旦工作可能就是至少运行1h才能停下来,而且预计保底频率可能在100hz以上,我这样应该怎么办啊?

网友:
做花样你只需要控制输入电压就可以了,只是驱动电路最好是做成恒流的。

网友C:
我们有一款恒流驱动的IC,低压的,100mA/500mA
没有一般LED驱动的那种发热降低电流的,直接120℃过热关闭。

复杂的芯片,还有激光二极管的补偿接口等等。

明后天上传规格书给楼主。

楼主:
太好了,我就是需要恒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一款恒流驱动的IC,低压的,100mA/500mA
没有一般LED驱动的那种发热降低电流的,直接120℃过热关闭。 ...

太好了,我就是需要恒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我就是需要恒流的!!!

你看一下规格书吧,简单的恒流的那种,很简单,DIM控制即可。

在某商场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规格书吧,简单的恒流的那种,很简单,DIM控制即可。

在某商场有卖的。 ...

我的单片机的输出i/o电平PWM是3.3v的,不是5V的,怎么调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单片机的输出i/o电平PWM是3.3v的,不是5V的,怎么调节?

上拉一下或者一个三极管之类的

网友D(2023-08-05):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规格书吧,简单的恒流的那种,很简单,DIM控制即可。

在某商场有卖的。 ...

请问是否有INK1105 Datasheet的更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否有INK1105 Datasheet的更新?谢谢。

无更新。

网友E:
水平仪激光行业有现成的激光模组,635波长的,开关频率可以到10KHZ

网友:
那种单独的激光二极流转和焊接都有防静电要求,不然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平仪激光行业有现成的激光模组,635波长的,开关频率可以到10KHZ

做成开关10kHZ的优势是寿命吗

网友F(2024-05-30):
请问需要驱动单只200mW激光二极管,需要PWM调光选哪个合适?数据手册里好像也没给出阻容件的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需要驱动单只200mW激光二极管,需要PWM调光选哪个合适?数据手册里好像也没给出阻容件的值。 ...

详见应用指南。

网友:
收到,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在使用数字定电流控制时,需要通过单片机来控制亮灭。5V单片机直接接DIM控制可以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水平仪激光行业有现成的激光模组,635波长的,开关频率可以到10KHZ

水平仪激光会伤眼睛吗?
偶尔眼睛能对着照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水平仪激光会伤眼睛吗?
偶尔眼睛能对着照一下吗?

肯定会,稳妥起见戴护目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