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 13.0新建DSP filter卡死

楼主(2022-03-13):
各位大佬请教个问题,小弟在QuartusII 13.0新建DSP filter时在最后一步卡住,如图片所示。为这问题百度了, 按照如下方法去解决,不行。 “下载完成后安装,这里是重点,安装的时候,jre-8u171-windows-i586.exe要安装在C:\altera\13.0sp1\quartus\bin\jre个目录下,安装前先删除这个目录下的文件,安装完成后,将quartus.exe设置为兼容模式win7下运行,如果有必要以同样的方法安装jre-8u171-windows-x64.exe到C:\altera\13.0sp1\quartus\bin64\jre64,安装完成后就没有任何问题了!”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553fa8297b06965a23934d6.html正常安装JAVA后(路径确定在指定文件下),进入新建DSP filter流程后,点击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 DSP-fIlter-fir compiler 13.0,输入名字后,没任何反应。 现在卸载了QUARTUS 13.0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勒?谢谢
(解决后汤圆感谢)

网友A:
QuartusII 软件好多搞不清楚,和楼主一样的版本,体量大太配置复杂,仿真时每次选modelsim都出错,选择quartus sim可以运行,光盘安装时免费付费都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uartusII 软件好多搞不清楚,和楼主一样的版本,体量大太配置复杂,仿真时每次选modelsim都出错,选择quar ...

自从三哥买下Altera之后。。你可以看看,QII18几乎看不到一点可见提升  界面还是非常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artusII 软件好多搞不清楚,和楼主一样的版本,体量大太配置复杂,仿真时每次选modelsim都出错,选择quar ...

你也遇到我相同问题了吗? 昨晚安装JAVA后,新建DSP filter没反应后,卸载了,今天重新又装13.0了(没找到合适的版本),居然出现了别的问题。出现“could not create the java virtual machine”,哎。。。

网友:
我在 linux 下,用 quartus、stm32cubemx 等 qt 軟件,經常卡死,關掉輸入法后就沒問題了(我用的是 ibus-rime-jyutping 輸入法,把整個 ibus 退出運行),應該是 qt 的鍋

最近有些用戶在 windows 上用 kicad 容易出問題,要設置輸入法為兼容模式才能避免問題,不知道 win7 輸入法是否也有兼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