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单脉冲信号(有图)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22-03-14):
如题:朋友给的 一个电路,用的是STM8F003,,频率16MHZ,如何产生一个频率为75NS(左右)的180V单脉冲?用在超声电路上,加上超声换能器后立马变成了250NS,90V,就是说负载改变了宽度和幅度,供电5V。我现在想用STC15来做,BOOST升到180V没问题,怎么产生这个75NS的单脉冲?

网友A:
你把换能器看成rlc串并联模块就明白为什么脉冲被拉长了。

网友B:
兄弟,有一种三极管叫雪崩三极管,你去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换能器看成rlc串并联模块就明白为什么脉冲被拉长了。

应该是拉低拉宽了吧,带了负载。如果脉冲有力度,应该拉低的少一点吧,应该和脉冲的驱动能力也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有一种三极管叫雪崩三极管,你去查查

谢谢,了解过这个,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