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几毛钱的无线控制开关方案

楼主(2022-03-14):
通信距离10米足以,不要求穿墙,当前只要1控1.

一经采用或应用电子方案中大部分,送固态U盘一个。
===========
壳子是密封的,有可能被客户放在犄角旮旯处。所以得用非直射的无线,如电视的那个红外,把接收口挡住,就不灵了。

网友A:
红外的可以,具体控制什么

网友B:
遥控玩具车27M射频方案

网友C:
不穿墙用38K调制红外即可,几毛钱搞掂。
btw:比较好奇“固态”U盘是什么概念,有“非固态”的U盘否?

网友D:
hx1838,不解析红外码,直接触发电路,差不多能做到这个成本

网友E:
几毛钱的无线控制开关
这么在乎成本
应该是批量产品
民用还是工业控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可以,具体控制什么

就控个继电器,红外不可以。壳子密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毛钱的无线控制开关
这么在乎成本
应该是批量产品

民用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玩具车27M射频方案

嗯,27M、40M, 有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穿墙用38K调制红外即可,几毛钱搞掂。
btw:比较好奇“固态”U盘是什么概念,有“非固态”的U盘否? ...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D:
hx1838,不解析红外码,直接触发电路,差不多能做到这个成本

嗯,忘记备注了,壳子是密封的,有可能被客户放在犄角旮旯处

网友E:
批量产品 还要考虑编码加密
相互之间不会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批量产品 还要考虑编码加密
相互之间不会串扰

嗯,是的呢。这个也得好好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27M、40M, 有厂家吗?

1控1的话,硬件功底好甚至都不用集成IC,只用纯硬件电路,只需要检测射频点的有无就行了,懂我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控1的话,硬件功底好甚至都不用集成IC,只用纯硬件电路,只需要检测射频点的有无就行了,懂我意思吗? ...

能防串扰吗,客户可能在同一房间内不止放一台设备

您看看,这个图片的芯片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的可以,具体控制什么

您能看下15楼,那芯片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
类似syn115 几毛钱 淘宝各种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防串扰吗,客户可能在同一房间内不止放一台设备

具体型号不清楚哦,433 IC我用SYNOXO的

网友F:
低价方案:
EV1527(或者价格1角左右的otp单片机,自己写编码程序,不知道还能买到不)+433M发射
433M接收+单片机解码(OTP单片机 )。
感觉发射和接收怎么做一套成本也需要2元以上了,几角钱用射频无线预算肯定不够,一个继电器就差不多1元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看下15楼,那芯片是什么型号吗?

型号是:WL500B  品牌:维尔乐思

这是433/315的无线接收芯片,含税0.42元左右

这是他们的官网,可以联系厂家直接问一下,让他们给推荐
http://www.chinawireless.net/433-26315xinpian/

网友:
WL500B   WF480 这两个是目前比较好买的433/315接收芯片,其他低价的都停产了

楼主:
统一谢谢17 ~20楼。 目前在阿里巴巴 找了个厂家。

网友G:
发送可以用EV1527  便宜的也在4毛左右,收发加起来起码要1块钱左右,收发一起能做到几毛的不好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送可以用EV1527  便宜的也在4毛左右,收发加起来起码要1块钱左右,收发一起能做到几毛的不好找了 ...

嗯。用的SCT1527.正在评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忘记备注了,壳子是密封的,有可能被客户放在犄角旮旯处

再便宜下去就是气囊亚超声了,比如这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用的SCT1527.正在评估

接收你是怎么在4毛钱内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收你是怎么在4毛钱内解决的?

深圳市裕芯隆科技有限公司
接收0.3含税
1527发射芯片  0.3含税
117S发射芯片  0.55含税

公司维尔乐思科技
117sc。0.4含税。500b。0.25含税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低价方案:
EV1527(或者价格1角左右的otp单片机,自己写编码程序,不知道还能买到不)+433M发射
433M接收+ ...

直接otp带433合封不就能更节省了?无锡中微爱芯可以问问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直接otp带433合封不就能更节省了?无锡中微爱芯可以问问

请问是无锡中微爱芯哪个型号?什么价格?
浏览一下网站,芯片介绍很模糊,芯片资料也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便宜下去就是气囊亚超声了,比如这样:

这么LOW的玩意真有人用........ 这距离能多远呀

网友:
楼主要求是几毛钱,很显然用433类方案不管怎精简都不可能几毛能搞定的.   发射和接收用的晶体都几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接otp带433合封不就能更节省了?无锡中微爱芯可以问问

嗯。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便宜下去就是气囊亚超声了,比如这样: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无锡中微爱芯哪个型号?什么价格?
浏览一下网站,芯片介绍很模糊,芯片资料也不能下载! ...

官网上应该没有型号,可以打电话过去问问

网友J:
NPN三极管9018加PCB电感,做成超再生方式,成本应该不到5毛

楼主:
引用 网友J:
NPN三极管9018加PCB电感,做成超再生方式,成本应该不到5毛

谢谢大佬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