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VERILOG语句是在QUASTUS II里面是可综合的?

楼主(2022-03-14):
哪些VERILOG语句是在QUASTUS II里面是可综合的?

介绍VERILOG HDL语言中一般都是说很少的语句是可综合的,但具体落实到编译环境,还是需要知道具体有哪些可以使用,比如说FOR循环,很多例子是可综合的,很多说法是仅限于仿真分析,哪儿能找到具体的文件呢?

网友A:
for循环确实  书上说仅限于仿真 ,但是实际各大FPGA平台 都对for  做出了有限的可综合(我认为这部分 其实是 EDA 工具在代码阶段自动帮我们展开了, 其实最终综合之前  代码已经被编译器展开了),    实际你用的时候  就把FOR 当作是把内部的 逻辑  多次展开来看就好

用于寄存器的初始化 比较省代码,看着也简洁, 否则 全部展开来写太占 代码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循环确实  书上说仅限于仿真 ,但是实际各大FPGA平台 都对for  做出了有限的可综合(我认为这部分 其实 ...

其实应该用generate-for,这个是标准模块复制代码。

网友:
我手里的MAX+plus II帮助文档里面是说了啥可以综合的,Quartus II相比只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