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雅迪、小牛的电单车很业余,玩具品质。现在不需要犹豫,我要入手五羊-本田

楼主(2022-03-14):
五羊本田一口气推出4款电动单车,但只有一款(U-be)可以上牌(另外3款时速高达53km)。

价格也很实惠,我准备入手最高配版。

村里肯定没有专卖店。东莞只有两个,离我们村都非常远。

我们村跟新塘(属于广州)只隔开一条河,新塘有五羊-本田专卖店,可以解码后连同发票送到我们村,送货费全免,十分方便。

解码后可以跑超过40km/h。但表盘仍然只是显示25km/h。

网友:
等评测, 计划买个电瓶车。

网友A:
站长都买了几台电动车了吧,还要买?

网友B:
后座、后备箱都没有,带不了小孩,放不了一些需要锁住的东西

网友C:
我的雅迪M2仪表盘显示24,但是我怀疑没有24,自行车都比我快,现在经销商都不给破解

网友:
良心价啊  相比小牛

网友D:
不知续航多远,现在停车麻烦,电动车是个好像选择。

网友E:
这车子看着好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座、后备箱都没有,带不了小孩,放不了一些需要锁住的东西

都可以加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车子看着好小

满足国标要求的电动车做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续航多远,现在停车麻烦,电动车是个好像选择。

24Ah是国标车最大的了。

网友:
坐等阿莫测评

网友F:
这外观不错,比某牛好,速度问题原厂没限制?我开过某牛,25KM限速已经觉得很快了
另外这个本田是不是真的本田做?还是贴本田然后代工?

我记得以前五羊本田是做摩托车的

网友:
很帅啊,这个车,一眼就相中

网友G:
我在等本田的越野幼兽,哈哈哈

网友:
买了速珂 超好骑

网友:
我的五羊本田净源S3电动车可以上摩托车牌照,现在骑了好几年了,造摩托车的车企造出来的电动车,骑行感受就是棒

网友:
锂电池不太安全

网友:
感觉坐垫短,加个靠背会不会安全点

网友H:
这算是机动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外观不错,比某牛好,速度问题原厂没限制?我开过某牛,25KM限速已经觉得很快了
另外这个本田是不是真的 ...

是五羊本田自己出的。限速25km,否则满足不了国家规范。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算是机动车么

国标电动自行车。算非机动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站长都买了几台电动车了吧,还要买?

都不满意,玩具一样,连国内销量最大的雅迪,也感觉是很业余的东西。

网友I:
目前在用台铃,感觉还行,四年了,换过一次电池,近两年刹车和轮胎偶尔修理一下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车子设计有问题,储物箱都很小,头盔放不进

家里有小朋友的,推荐后面带靠背

推荐选铅酸款,安全第一

网友:
我买的9号电动车,骑起来感觉很不错

网友:
这种踏板上可以放东西

网友:
现在电动车安全性怎么样  呀

想买一个,但怕被偷

有没有偷盗险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五羊本田自己出的。限速25km,否则满足不了国家规范。可以解锁。

原来是原来那个摩托车企业,看来应该可靠

网友:
座桶里是电池,放不了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目前在用台铃,感觉还行,四年了,换过一次电池,近两年刹车和轮胎偶尔修理一下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的车子设 ...

不要迷信蓄电池安全。

电动车的新国标规定,电动自行车需具备 脚踏骑行能力,整车质量禁超55kg。

这个五羊本田的使用锂电池已经是54kg,勉勉强强达到国标。

要使用蓄电池,只能在其他地方偷工减料。

电池的安全是一方面,车子的安全其实更重要。我倒不担心电池安全,我有国内最安全的电动单车室内停车库(2套完全独立的喷淋消防系统,2套独立的电源供电,建筑物的柱子和天花都保护起来不怕火烧)。

这是我自己设计和建造的,可以容纳大概20部电动车同时停放。

网友:
电单车我也看了好久,一般是在实体店转+网络了解,市面上能下手的我觉得还是捷安特(莫曼顿)的,但感觉要贵些。主要考虑接送娃的用途,自行车现在有点蹬不动了。

这款!在实体店见过,满足我的需求,价格没记住
编辑原因:加个图

网友J:
后面加装行李架以后,就属于非法改装了。
包邮区有个省会城市,就是这么定义的。
后行李架上,再加装后备箱,非法改装。
后行李架上,再加装坐垫,非法改装。
后行李架两侧加装PVC挡板,非法改装。
抓过一大批,一辆罚款一千。

前把手那里,加装后视镜,后视镜的最长距离,不能超过75公分,否则非法改装。

踏板和链条都不能拆掉,否则,按照摩托车处理。

电机功率不能超过350W,否则,按照摩托车处理。

整车重量不能超过55公斤,否则,按照摩托车处理。

最后,我买了一辆一看就是自行车的款式,作为日常短距离通勤用。超过20公里的,才用上小四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后面加装行李架以后,就属于非法改装了。
包邮区有个省会城市,就是这么定义的。
后行李架上,再加装后备箱 ...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执行不会这么严。

只要能上到牌照,就OK了。加个倒后镜、拆掉自行车脚踏板,这些都是无伤大雅的事情。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这么说,但实际执行不会这么严。

只要能上到拍照,就OK了。加个倒后镜、拆掉自行车脚踏板,这些都是 ...

昨天在交警大队那边查监控,听监控室的叔叔们也是说异地车辆以牌照为准。

一般实际执行都没那么严,除非高层要打造正面形象,需要一拨专项的客观数据支持。
或者是和某机动车发生一些事故以后,该机动车主比较牛叉,要求对小毛驴做属性鉴定,然后就会按照【是否改装车】,【是否有摩托车驾照】来折腾一番了。
一般情况下,如果叔叔那边也还能通上气就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后保险杠~

网友K:
引用 楼主:
都不满意,玩具一样,连国内销量最大的雅迪,也感觉是很业余的东西。

跟随莫总买的雅迪,不到半年已经烧了两次控制器了,真不是一般的垃圾!

网友:
去年五一买了一辆雅迪,没出一个月,转把出现问题,会自己往前走,把我吓一跳,找售后维修,发现转把接插件接触不良,拿个扎带捆绑一下,我坚持要更换新的,最后给我换了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跟随莫总买的雅迪,不到半年已经烧了两次控制器了,真不是一般的垃圾! ...

哈哈,我那台雅迪早就送人了。

不过倒没有坏。一直正常。
你是买我的同样型号?

网友L:
雅迪不骑的时候,自耗电很严重,满电放半个月,电量就掉到25%

====

东莞刚执行上牌,好些C1驾照的人,被抓了扣26分。

不上牌扣12分,准驾车型不符12分,不带安全帽2分,再罚款1600

网友K: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那台雅迪早就送人了。

不过倒没有坏。一直正常。

是的,相同型号。

两次都是下雨天,过减速带之后有比较大振动,直接黑屏,再重新开电,显示ECU错误。

网友:
2015年买的大运集团产的电动车,一直骑到现在,除了换过电池,其他没动过,依旧很强劲。减震车架很舒服,没有杂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相同型号。

两次都是下雨天,过减速带之后有比较大振动,直接黑屏,再重新开电,显示ECU错误。 ...

看起来是插头接触问题?

网友M:
我只想买 五羊本田的 V-GO  但是这货划到电摩下了

网友:
过几天去捡个越野电动车,就是不知道自己这老骨头受不受得了。前一个骑手,骑一次摔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只想买 五羊本田的 V-GO  但是这货划到电摩下了

五羊本田有4款电动单车,3款都超出国标,指只有u-be符合国标。

网友N:
引用 网友H:
这算是机动车么

私自调速,出事故,就算机动车了。按照机动车责任认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私自调速,出事故,就算机动车了。按照机动车责任认定。

说是这么说,其实不会执行的。

你怕违法,小车也不能开。完全不违法基本不可能。比如前车故障,实线,你要不违法只能等前车移走。

网友O:
引用 网友G:
我在等本田的越野幼兽,哈哈哈

哈哈,同道中人,我也在等本田的CUB

网友:
38号测评电动自行车之台铃、小刀、五羊本田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of4y1F7ZX

网友:
我的60V雅迪表显13000公里, 水分5%左右
我的72V雅迪表显19000公里, 水分9%左右
车况良好, 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我的雅迪M2仪表盘显示24,但是我怀疑没有24,自行车都比我快,现在经销商都不给破解 ...

雅迪的好像是续航里程作假,被人曝光了。应该是故意调高表速,然后续航里程显得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O:
哈哈,同道中人,我也在等本田的CUB

我等的是CC110或者CT125,哈哈哈。用来林道穿越。

网友:
引用 网友P:
雅迪的好像是续航里程作假,被人曝光了。应该是故意调高表速,然后续航里程显得大。 ...

确实,经销商跟我说最低可以跑60公里,甚至七八十都没问题,但是实测只有40的续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那台雅迪早就送人了。

不过倒没有坏。一直正常。

买台铃,五年多就换了电池。

网友Q:
宗申Yami挻火的。

网友:
上摩托车牌照可以考虑下光阳的电动车。

网友:
受疫情影响,买了雅迪de3,那减震真烂,想换又不知道换哪种。60V铅酸电池,实测续航70公里还能再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Q:
宗申Yami挻火的。

这是电摩托,不是电单车吧?

网友:
可以看看九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等的是CC110或者CT125,哈哈哈。用来林道穿越。

我也喜欢那车,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风声没有估计是悬了。

网友R:
买电摩吧 骑起来舒服 东莞禁摩?

楼主:
引用 网友R:
买电摩吧 骑起来舒服 东莞禁摩?

电摩是被禁止的,会被没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摩是被禁止的,会被没收。

广西的好像便宜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摩是被禁止的,会被没收。

速珂的上不了牌了 不然以前速珂cu3s的有看到佛山上了白牌 非常好骑。

网友S:
前几天住天河的朋友说新塘没货了,分两次去了派潭提了两台

楼主:
引用 网友S:
前几天住天河的朋友说新塘没货了,分两次去了派潭提了两台

天河没有专卖店?要跑到新塘买?

网友T:
引用 网友L:
雅迪不骑的时候,自耗电很严重,满电放半个月,电量就掉到25%

====

国标电动车不是不需要任何驾照即可骑了吗?  哪有准驾车辆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T:
国标电动车不是不需要任何驾照即可骑了吗?  哪有准驾车辆不符?!

对啊,但交警是这么判的。

很多人行政复议,但好像没用。

楼主:
今天让新塘的五羊本田送一台过来,说没货,下个月8号10号才有。

已经预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河没有专卖店?要跑到新塘买?

不好意思才看到
刚问了朋友,说天河的店在员村四横路,丰田对面,也没货,下个月才有,要加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