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CH32F103C8T6的CAN总线过滤器存在BUG

楼主(2022-03-14):
大家有没有发现?
之前项目中,只开了一个全通过的过滤器没有发现问题。
最近做的项目,要用到里面几个过滤器。
用的之前STM32的库,包括沁恒的库也用了。
发现:
1:开第二个过滤器之后,第一个过滤器里面的值:JLINK从调试模式,或者直接用USART发出来,显示第一个过滤器值变了。(完全,只是展开读数据,其他寄存器里面值就变了,STM32不会。)
2:在调试模式下,过滤器初始化模式下,不能直接写过滤器的值,写的的读出不一样(stm32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3:姑且认为:过滤器里面值只能写,不能读,但是过滤似乎也问题,采用32位屏蔽位模式,测试STM32满足通过要求,但是CH32不满足,数据过不了。

网友:
WCH家的?貌似主打riscv内核系列了
不知坑多不多

网友A:
你看看代码支持不支持多流操作。看你的描述,可能是用的静态全局变量。如果确实是全局变量,那就封个结构体,重新包成指针。

网友:
我用过CH32的CAN,也开了过滤器,用的STM32的库。数据收发正常的,不过没专门去测试是否过滤成功,可以屏蔽其他的CAN 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代码支持不支持多流操作。看你的描述,可能是用的静态全局变量。如果确实是全局变量,那就封个结构体 ...

多流操作?
我已让老板换个芯片了,下午测试的问题应该不大,90%判定里面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代码支持不支持多流操作。看你的描述,可能是用的静态全局变量。如果确实是全局变量,那就封个结构体 ...

没看明白你的回复,麻烦解释下。
楼主说的硬件的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