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4725上电输出VCC/2,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14):
现像:

产品1上: 上电瞬间就输出 VCC/2 ,之后正常输出。
产品2上,5V电源,上电瞬间为0.25V,,输出不是2.5V 了,奇怪

用来替代DAC7512, A0是用STC的IO输出低电平的控制,(0x60地址) ,  又改成高电平控制 A0=1(0x61地址)  现像都一样,

后面割线,直接接GND,现像也是这样,,慌了,    这芯片就是没有程序控制,默认输出都是VCC/2

网友:
没改使能的时候是不是高阻输出啊,在不影响正常输出的情况下,加个轻下拉试试呢?

网友A:
MCP4725上电时的输出内部EEPROM存储的值,出厂时是0.5*VCC,如果不是,说明EEPROM被修改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4725上电时的输出内部EEPROM存储的值,出厂时是0.5*VCC,如果不是,说明EEPROM被修改过。 ...

那要怎么操作,可以改吗,,就一瞬间的事,改也来不及,除非芯片使用前先先改好吧,,有点扯蛋了。。。

但是不改,上电输出就这么大,如果马上采集这个信号,就乱了。。当初我测试样品的时候 ,真没发现这问题,,现在2000片都贴了,才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操作,可以改吗,,就一瞬间的事,改也来不及,除非芯片使用前先先改好吧,,有点扯蛋了。。。

改个一下程序呗,直接在正常程序里加个上电后立刻给E2PROM写0的操作,然后再执行你正常的程序即可。每次上电写都一下也不至于把它写废了,这样最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操作,可以改吗,,就一瞬间的事,改也来不及,除非芯片使用前先先改好吧,,有点扯蛋了。。。

反正这个板子第一次上电肯定是在你自己手上,你总得测试的。改了初始值以后就对了

网友C:
读一次 非0写0 其它时候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操作,可以改吗,,就一瞬间的事,改也来不及,除非芯片使用前先先改好吧,,有点扯蛋了。。。

可以改的,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I2C通讯修改里面的设置,按datasheet 5.6 Non-Volatile EEPROM Memory的表往里填就行,你可以在程序里读一下这个区域,如果不是你想要的设置,就写一下,没必要每次开机都写,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读的。

只是,如果你没改过,你之前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把它改了?如果不是,那买到的芯片就可能是拆机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这个板子第一次上电肯定是在你自己手上,你总得测试的。改了初始值以后就对了 ...

是的,改是想到了,第一次改写,第二次上电就应该正常了。。

调试了一个星期电路板,准备出厂二次检测时,才发现这个问题,,白费了的人工,一个星期的工作白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读一次 非0写0 其它时候跳过

恩,知道 了,谢谢,,,这样就不用动我其它数据了,,重新烧一次程序,不改变其它存储的数据

网友D:
手册第21页不写的很清楚吗……
做开发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阅读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册第21页不写的很清楚吗……
做开发的时候一定要仔细阅读手册……

恩,恩,确实忽略掉了,这个小字标注。。我测试样品的时间也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出了问题没仔细读手册,先在网上查了一下原因,看了一下网上别人的测试程序 ,没有看到一个反馈这个问题的和解决这个问题的,还以为是我自己硬件上出了问题。。

现在上电读了一下这个数据 0x0800,清零就好了,,。。

现在弄好了,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