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m的PCB,220V电,一面走LN另一面PE穿过,安全么?

楼主(2022-03-15):
如图,线宽都是4mm,

走AC220V。

L和N都在背面,PE在正面,但是和LN交叉了,PCB 1.6mm板厚,这样操作安全么?

是否符合安规?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关注的不是 PE,而是 L、N 的间距,看上去好危险的样子 、、、

网友B:
和过安规没什么关系吧,足够了,一般尽量保证1mm以上间距就行,能保证2mm以上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关注的不是 PE,而是 L、N 的间距,看上去好危险的样子 、、、 ...

LN间距超过3mm了

网友C:
2500伏耐压测试肯定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0伏耐压测试肯定过不了

1.5的板子,原来1.6的厂家都给偷偷换1.5了,一面L,一面N,直流4KV耐压没问题

网友:
安全是没什么问题,EMC估计是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和过安规没什么关系吧,足够了,一般尽量保证1mm以上间距就行,能保证2mm以上最好。 ...

你说的一般是指内层,他这个走在表层,按1mm/100v降额至少要2.6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一般是指内层,他这个走在表层,按1mm/100v降额至少要2.6mm以上

间距现在是3.5mm

网友:
我一般LN间都是开槽

网友:
1.6 的厚度正反面没有问题。单面的间距需要足够

网友E:
交流电压还好,直流310v 铜皮间距4mm,上电啪的一声,保险管爆黑,1个整流二极管直通,铜皮起飞(从PCB剥离),不过铜皮没有焦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交流电压还好,直流310v 铜皮间距4mm,上电啪的一声,保险管爆黑,1个整流二极管直通,铜皮起飞(从PCB剥离) ...

300v爬电距离这么厉害
我还以为一毫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300v爬电距离这么厉害
我还以为一毫米左右

1mm?   开槽孔应该可以

网友:
从GB16915.2标准
电气间隙:保险线前面3mm,保险丝2.5mm,保险丝后面1.1mm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一般是指内层,他这个走在表层,按1mm/100v降额至少要2.6mm以上

表层,按1mm/100v

按你这标准,to220封装的管子都无法用在220交流的电源上了。     你这明显是不对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表层,按1mm/100v

按你这标准,to220封装的管子都无法用在220交流的电源上了。     你这明显是不对的 ...

听同事说过,一个客户的开关电源,TO220F的MOS,Vds电压在最高AC输入时900V_vpp,出货了几十万个,也没见的退货,MOS还是650V的耐压规格。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听同事说过,一个客户的开关电源,TO220F的MOS,Vds电压在最高AC输入时900V_vpp,出货了几十万个,也没见 ...

to220的d-s引脚中心距离才2.54mm, 除去焊盘铜皮之间只有1.4mm左右。 想在三个引脚间铣个槽都不行。    900V_vpp应该有外壳或很干净的环境才行。   另900V_vpp用650MOS批量出货也是够大胆。

网友:
引用 网友G:
to220的d-s引脚中心距离才2.54mm, 除去焊盘铜皮之间只有1.4mm左右。 想在三个引脚间铣个槽都不行。    9 ...

我用这些器件的时候,都是把中间脚前突排成三角形,没有胆子直接在400伏场合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G:
to220的d-s引脚中心距离才2.54mm, 除去焊盘铜皮之间只有1.4mm左右。 想在三个引脚间铣个槽都不行。    9 ...

所以说没退货也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