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微信双开多开BAT代码

楼主(2022-03-15):
TASKKILL /F /IM wechat.exe

start "" "C:\Program Files (x86)\Tencent\WeChat\WeChat.exe"

start "" "C:\Program Files (x86)\Tencent\WeChat\WeChat.exe"

保存为BAT文件双击打开即可

我忍了好久了!

网友A:
第三行多来几遍是不是可以三开了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三行多来几遍是不是可以三开了就?

对了,加第四行就是4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加第四行就是4开。

同理,加第五行就是5开。

网友C:
问题是怎么登几个号,比如有3个微信号 A B C。 手机登录A 扫码PC登录A,手机一退出A PC端就掉线了啊,怎么扫B 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登几个号,比如有3个微信号 A B C。 手机登录A 扫码PC登录A,手机一退出A PC端就掉线了啊,怎么 ...

安卓机一般都支持分身  我2个微信号够了
现在电脑微信可以自动登录一个帐号不用扫码。

网友D:
start命令是不是不支持中文路径,同一个多开批文件,我的电脑可以,同事的不行,最后发现他的路径里有中文目录,解决办法是前面先执行CD c:\XXX跳转一下。

网友:
但好像存储的信息的路径和原来的不一样,会出现双份聊天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怎么登几个号,比如有3个微信号 A B C。 手机登录A 扫码PC登录A,手机一退出A PC端就掉线了啊,怎么 ...

三星手机,应用分身能多开一个,安全文件夹能多开一个,可以同时开3个。

网友:
赞,做个记号!

网友:
感谢,测试完全可行。。。

网友:
不是按着ENTER 点鼠标就行了吗

网友:
感谢,做个记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tart命令是不是不支持中文路径,同一个多开批文件,我的电脑可以,同事的不行,最后发现他的路径里有中文 ...

不是中文路径,路径用双引号括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中文路径,路径用双引号括起来

已经是用双引号括起来,对比过能用和不能用的两个批文件,唯一分别就是能用的路径是英文,不能用的路径里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