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小功率无线充电供电方案CCX1121

楼主(2022-03-15):
CCX1121A/B为一款针对 QI BPP 5W的高集成度,高效率,低功耗 无线充电接收芯片。
CCX1121集成了无线接收全桥整流,线性整流器 (CCX1121A),电池充电 (CCX1121B) QI无线充电协议和有线切换开关。
CCX1121A LDO模式 可通过 I2C设置 支持输出 典型 电压 5.0V(可设置 ), 最大输出电流 1A。
CCX1121B CHG模式直接接锂电池,通过 I2C设置支持 4.2/4.35/4.4V输出,最大充电电流0.6A。
CCX1121 集成有线开关通路,输入端口耐压 20V,能够自动检测电源插入并实现有线无线充电切换。
CCX1121提供高可靠性架构,四重整流输出过压保护,支持输入过压,输出过流,内外部过温保护,可编程温度控制,指示及错误检测。

网友A:
老兄,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B:
性价比如何

网友C:
有详细资料吗? 价格?

网友D:
所以是属于rx芯片是吗?便宜吗?

网友E:
规格书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F:
万用表电池更换很麻烦,特别有的黄皮扒下来得很出力才可以,期待无线充电电路可以在万用表中取代6f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哪里可以买到?

量少的话发邮件到 yuan.liu@crechip.com
申请样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如何

肯定有性价比的,外围器件也少,调试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详细资料吗? 价格?

附件请查收介绍资料。
价格肯定是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是属于rx芯片是吗?便宜吗?

是无线充接受,两个版本,可以充电和供电。
价格有竞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规格书提供一下,谢谢

这个是LDO模式的规格书,还有一个版本集成charger,可以直接接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电池更换很麻烦,特别有的黄皮扒下来得很出力才可以,期待无线充电电路可以在万用表中取代6f22。 ...

是的,现在很多鼠标都配无线充了,不用再换电池了。

网友G:
门外汉请教:最小线圈尺寸大概多少?

网友H:
无线充接收不难,5W功率QI协议不超过1K的程序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门外汉请教:最小线圈尺寸大概多少?

这个跟你期待的效率相关,电容笔里的线圈就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线充接收不难,5W功率QI协议不超过1K的程序空间。

是的,协议部分不难,跟着标准写代码就行了。难的是效率,可靠性及易用性等综合表现。

楼主(2022-06-29):
顶一下留个纪念,最近在电子烟充电仓应用量产了。

网友I:
关键看价格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键看价格怎样

有竞争力,有项目可以试试

网友J(2022-09-09):
有没有>=15w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15w的?

同问, +1

楼主(2022-11-15):
引用 网友K:
同问, +1

什么应用??

网友L:
这芯片价格如何?最好有充电的套件。

网友K:
引用 楼主:
什么应用??

给小设备无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芯片价格如何?最好有充电的套件。

有的,欢迎申请demo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小设备无线供电。

小设备5W够了吧

网友M:
有机会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机会用一下

可以加我微信聊聊

网友N:
您好,我是一名个人电子爱好者,我与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筹备一款触屏蓝牙手表的开源项目,处于器件选型阶段,请问1121A/B的具体的开发资料是否公开提供?IIC寄存器手册,线圈计算,硬件设计手册等等。目前我于嘉立创商城有下载到规格书,但没有其他资料,我想若能提供更全面的文档支持的话,在本次项目中我会使用贵司的这颗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N:
您好,我是一名个人电子爱好者,我与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筹备一款触屏蓝牙手表的开源项目,处于器件选型阶段, ...

13917821865,可以加我微信,我寄存器,原理图开发给你

网友:
mark,无线充电

网友:
请问没有MCU,没有数据通信,只是设计一个无线接收锂电池充电电路,可以使用CCX1121B吗

网友O:
也想作为接收端使用,有相关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O:
也想作为接收端使用,有相关原理图?

加我微信或者发邮件到sales@crechip.com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