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数组指针不能保存在flash,数值数组却可以

楼主(2022-03-15):
const uint16  xx10[]={
6,'字','库',
};

const uint16  xx11[]={
6,'无','内','容',
};

const uint16  *flashxx[] = {
&xx10[0],&xx11[0],
};

arm stm32 iar环境 如果flashxx里面存储的是数组指针,用const 关键字,仿真flashxx地址会在ram里,如果定义的是存储数值的数值数组,仿真flashxx地址在flash里,因为指针数组大了以后,ram就不够了
所以怎么样操作指针数组才可以保存到flash中,而不是存储在ram里,如果编译器是avriar,定义为__flash可以,但是armiar,这个关键字不能用

指针数组,地址是200开始的内存地址

数值数组,地址是800开始的flash地址

网友A:
uint16  * const flashxx[]
试试

楼主:
自己修改一下,先把数组地址转换成地址数字,保存为数值数组,这样可以保存在false中,用的时候再取出数字转换成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16  * const flashxx[]
试试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const uint16  *flashxx

flashxx是个指向const uint16类型数据的指针数组,就是个变量,当然放ram

楼主:
不行,编译通不过

已解决

网友:
const  unsigned short int* const flashxx

网友B:
标准 C 里边有三种和常量相关的指针,建议 LZ 仔细研究下:

const TYPE *
TYPE * const
const TYPE * const

后两种指针自身是 const 的,才有可能被定位在 ROM 区;
实际这只是必要条件,需要编译器设定 const 可以被放在 ROM 只读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 C 里边有三种和常量相关的指针,建议 LZ 仔细研究下:

  我感觉你对 C语言的熟悉程度 超过了 论坛 80%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 C 里边有三种和常量相关的指针,建议 LZ 仔细研究下:

我感觉你对 C语言的熟悉程度 超过了 论坛 90%的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准 C 里边有三种和常量相关的指针,建议 LZ 仔细研究下:

厉害厉害?

网友C:
const uint16  xx10[]={
6,'字','库',
};

const uint16  xx11[]={
6,'无','内','容',
};

const uint16  * const flashxx[] = {
&xx10[0],&xx11[0],
}

前面一个const表明指针指向的内容是常量
后面一个const表明指针本身是常量
你没加后面那个,所以这个数组就不在FLASH里了

最后推荐一个写法:
const uint16  * const flashxx[] = {
xx10, xx11,
}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st uint16  xx10[]={
6,'字','库',
};

这个解释清楚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nst uint16  xx10[]={
6,'字','库',
};

感谢分享,一下解释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