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烟电热丝功率问题

楼主(2022-03-15):
由于电阻是固定的,相同功率,用不同的电压和电流,在电热丝上表现有何意异同呢?

R=ρL/S=ρL/S
P=U²/R=I²R
P=U²/(ρL/S)=I²(ρL/S)
P=U²S/ρL=I²ρL/S

网友:
电热丝的电阻一般不是固定的。随着温度上升电阻值也变大的。

网友:
电热丝的温度不同啊,话说会不会烧断?

网友A:
搭个便车请教下,电子烟的咪头,跟mic的咪头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个便车请教下,电子烟的咪头,跟mic的咪头是一样的吗?

有种专用的3个IO,直接输出数字信号

网友(2023-04-02):
引用 网友A:
搭个便车请教下,电子烟的咪头,跟mic的咪头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是mic,而是气压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