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一台坛友送来的一台电磁感应加热电饭煲

楼主(2022-03-16):
今天维修一台坛友送来的一台电磁感应加热电饭煲,不通电烧保险故障,先感谢坛友dukelec  !
开机检查这个电饭煲,主板IGBT管击穿了,先更换一个看看

楼主:
功率管型号是H15R1203,参数估计是15安1200V的,找到一颗25安的,可以代换

楼主:
爆了的保险是10安的,坛友二次更换加了胶带防止炸管玻璃碎片飞出来,安全意识合格!我找了根8安陶瓷保险,里面灌石英砂的,不会炸,再检查一下IGBT功率管的驱动级,无明显短路,准备装还原试机

楼主:
试机上电自检正常,启动快速加热报警,看来主板还有问题

网友:
一直觉得单面板要布的美观又不影响性能不是简单的活,楼主第3张图看着舒服。 工艺也考虑的很周到,估计是个高手画的板子

网友:
1、检查和感应线圈并联的谐振电容。
2、检查谐振回路的过流检测电路。
3、检查“检锅”电路,看是否有问题。
这类I-H Cooker总体上可以参考电磁炉的维修。

楼主:
再次检查主板驱动部分,把3颗贴片三极管都拆下来检查,发现有两颗颗已击穿损坏,换好试机正常,加热电流5.3安左右,OK完美修复

网友A:
请问高手,控制ic引脚不印阻焊是什么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大家支持!

大神 开直播吧   非常喜欢你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 开直播吧   非常喜欢你的贴子

我也是,之前关注鄂东老男孩,现在只关注笔记本维修厮,少了家电和手机的维修视频。。。

网友:
楼主,开直播,然后带货云南特产,例如搞点见手青。

网友:
> 加了胶带防止炸管玻璃碎片飞出来,安全意识合格

我是看原本保險絲有套管,所以也加了一個,主要是想防止觸電,玻璃碎片飞出来這一層我真沒想到。。。
我換的保險絲和原廠保險絲相同參數,不同的是我從焊台裏面拆的保險絲沒有引腳,自己焊的引腳。。。

网友D:
精华,打赏!

网友E:
楼主水平666,建议楼主可以试试开直播或者拍维修小视频,说不定就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水平666,建议楼主可以试试开直播或者拍维修小视频,说不定就火了。

拍视频得两个人配合,没有人手,我不在其它地方发视频,只发维修笔记在本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华,打赏!

谢谢老大

网友:
保险管的学问可不少,灌吸热材料的目的是提高分断电流,避免拉弧起火

网友F:
厉害!
这玩意电路上差不多就是电磁炉改了样,但价格比电磁炉贵多了。我家小朋友前段时间直接丢了个面包盘进去,加热后的面包盘把塑胶支架整个底切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
这玩意电路上差不多就是电磁炉改了样,但价格比电磁炉贵多了。我家小朋友前段时间直接丢了个面包盘 ...

设计人员无脑!电饭锅的锅具是固定的,检测阈值因以配用的锅具下调20-30%

网友:
感觉这种电饭煲做饭比较好吃,煮绿豆汤效果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高手,控制ic引脚不印阻焊是什么考虑?

为了焊批量焊接不虚焊,提高吃锡率。这种板子大部分都是同其他品牌共用,基本只要改一下就能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