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49用MSP-FET430UIF写不进代码,怎么办?

楼主(2022-03-16):
上面提示代码写进去了,实际测试发现并没有。请教有经验的朋友该咋办?谢谢了!

网友A:
查pin定义,对比正确的原理图
有没有能正常烧录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pin定义,对比正确的原理图
有没有能正常烧录的板子?

谢谢回复,有能烧录的板子,确定线路板没错误。

楼主:
请求能在CSDN网站上一个软件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leayud/7553395,PRGS430编程器软件V3.25。下一个来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