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能否替换普通电容

楼主(2022-03-16):
今天焊接了一个电源模块,把电容搞错了,普通电容焊接成了钽电容,发现电源模块运行不正常,波纹很大,其中仅仅是以为阻抗匹配的原因吗?

网友:
普通电容是指的哪一类呢?钽电容ESR比较大的,我用在线性稳压芯片上

网友:
你要看你用的DCDC需要匹配什么电容,不同的电容ESR等参数差别很大,看看电源芯片手册。

网友:
一般可以直接替代的。主要是钽电容ESR小。有些DC-DC电源输出就要用钽电容呢。 你可以串1欧姆电阻再试试

网友:
2楼和4楼两位对钽电解的ESR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里肯定不是相对概念了,不管什么情况,他两的结论肯定是相互矛盾的,怎么破:)楼主快疯了,哈哈

网友:
哈哈哈!楼上说的是呢!
上面的图是我随便开了一个KEMET的钽电容手册,里面的ESR在0.3欧到15欧之间
下面的图是尼吉昌聚合物电容,可以看到ESR基本都在0.05欧以下

网友:
钽电容“ESR小”是相对于铝电解电容来说的
和MLCC、聚合物电容比,钽电容的ESR高了1~2个数量级

网友:
同意7楼的说法。 一般设计很少用到聚合物电容(除非设计有特殊要求)。
我想楼主说的普通电容一般是指普通铝电解电容吧。MLCC一般是无极性的电容。不太可能原来MLCC 现在用钽电容替代的吧。
如果用在交流回路里面应该不能用钽电容

楼主:
0805的贴片电容,无极性,应该就是mlcc

楼主:
今下午用示波器实验了一下,两种电阻波形都很平稳,没有尖峰,但是给摄像头模块供电,钽电容效果不好

楼主:
同容量情况下esr小的可以替换esr高的吗?今天看了ti的tps5430,官方给的技术手册vin用了一个有极性的10uf,我打开ti官网,官网替换成了无极性的

网友:
esr大小的替换,还是要根据手册来计算,开关型的和线性的也不一样

网友A:
昨天刚看了,贴片的陶瓷电容ESR更小一些,铝电解>钽电容>陶瓷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ti芯片官网自动计算外围电路网址奉上https://webench.ti.com/power-des ... gulator/customize/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刚看了,贴片的陶瓷电容ESR更小一些,铝电解>钽电容>陶瓷电容。

学习了 一直还以为铝电解最小

网友:
1.陶瓷MLCC容量小点而且直流衰减很大,一般DCDC输出级最低放个1uf就行了(其余的靠第二点),有预算可以来2个50V 10uf 的 MLCC。

2.为了输出电流大时输出端电压稳定,需要有10uf以上的有效电容量,12V以下时可以选钽电容(电压需要1倍余量),比如1个/2个10uf,12V以上选电解电容,比如35V 100uf。电解电容不宜长时间大于85度工作,105度寿命一般只有200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