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一个简单电路让信号输出正脉冲,方法 越简单越好。

楼主(2022-03-16):
红色脉冲改为正脉冲

,要能用的实际电路。器件最好别增加(可更改),输入信号可反相,信号为2MHZ方波,占空比10%,输出要带负载的,轻型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最简单的MOS管驱动电路图了,(输入信号反相),主要难点是因为工作频率比较高(2MHz),对电器元件 ...

实际电路要加入R3栅极驱动电阻,防止振荡。加入电阻R2,防止MOS管误导通,加快关断速度。
这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因为耐压高,电流大的管子,固有的栅极电容比较大,开关速度就会变慢。要合理进行取舍
因为仿真模型有限,选择MOS管有点难度,耐压大于100V,电流大于100V/150R=0.667A,开关速度快的管子。
实际应用可以采用新工艺的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换PMOS

您试试看, 没输出的。可能我方法不对,试了很多次不行,也有可能我走到胡同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换PMOS

PMOS,5V控制如何举高到100V

网友C:
Q2,Q3改成单PNP控制,应该可以

网友D:
5v那里少用一个管,100v那里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Q2,Q3改成单PNP控制,应该可以

单PNP有延时,出来波形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MOS,5V控制如何举高到100V

GS加12V稳压管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那里少用一个管,100v那里加一个

三极管除了推挽延时小一点,其它的延时很大的。

网友E:
二个三极管改成门电路来驱动,如1G08

网友F:
2MHz的频率,好象用这么少的器件很挑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S加12V稳压管钳位

刚仿真过,不通。

网友:
R3由源极换到下面漏极,即漏极输出信号,但前提信号幅值要要大于12V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二个三极管改成门电路来驱动,如1G08

能否具体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2MHz的频率,好象用这么少的器件很挑战。

别人的已做出来了,也是两三个管子,总产品才几十块钱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人的已做出来了,也是两三个管子,总产品才几十块钱的。

将Q1换成结电容极小的COOLMOSFET,看行不行。

网友G:
没注意看,输出供电是100V的,这个要用IR2110或光耦p155来做驱动为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仿真过,不通。

我简单仿真了下,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注意看,输出供电是100V的,这个要用IR2110或光耦p155来做驱动为宜

太复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仿真了下,可以啊

我可能接的方法不一样,谢谢,我试试看可以的话奖品就是您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能接的方法不一样,谢谢,我试试看可以的话奖品就是您的了。

仅供参考,实际性能和器件也有关系,最好搭个电路实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简单仿真了下,可以啊

您频率是2M吗?

网友H:
负载串C2 1,5nf电容为了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频率是2M吗?

这是2M的波形,三极管输出后有毛刺,三极管我随便选的,这个部分你要处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2M的波形,三极管输出后有毛刺,三极管我随便选的,这个部分你要处理一下 ...

我仔细的仿真了一下,发现输出比输入还小,您看一下是不是。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MOS管在没有信号时一直导通,功耗太大了,等于100V直接对地,电池供电的。最好改为MOS管下边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负载串C2 1,5nf电容为了什么?

做的好的话可以不要,目前这个因为电源一直挂着100V,所以要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将Q1换成结电容极小的COOLMOSFET,看行不行。

最好具体一点,能仿真更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否具体一点?

用门电路来驱动MOS管,试了下防真没问题,我产品这么用过,只是频率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门电路来驱动MOS管,试了下防真没问题,我产品这么用过,只是频率比较低。 ...

相位没反过来。要同相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是2M的波形,三极管输出后有毛刺,三极管我随便选的,这个部分你要处理一下 ...

你确定是用PMOS?
5V驱动100V,电路不可能用PMOS

网友A:
这是个最简单的MOS管驱动电路图了,(输入信号反相),主要难点是因为工作频率比较高(2MHz),对电器元件的选择要求比较高,特别是末极的MOS管,要选择开关速度快的管子才行!

IRF830关断时间比较长,42ns,工作在2MHz时,非常糟糕

下图是BST82影响开关速度的参数,关断时间10ns相对比较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是用PMOS?
5V驱动100V,电路不可能用PMOS

试过很多不行的。当然不排除有高手可能搞定,有些电路很难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电路要加入R3栅极驱动电阻,防止振荡。加入电阻R2,防止MOS管误导通,加快关断速度。
这是一个比较矛 ...

好的,我试试看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试过很多不行的。当然不排除有高手可能搞定,有些电路很难说。

元件就那么几种,用PMOS元件在这里是不行的。
除非PMOS接到100V这一端,但这样子PMOS栅极必须要high-side驱动(或者浮动电源驱动)
如果PMOS接GND端,PMOS的体二极管直接就导通了。还怎样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元件就那么几种,用PMOS元件在这里是不行的。
除非PMOS接到100V这一端,但这样子PMOS栅极必须要high-side ...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需要接到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需要接到什么位置

恭喜您获得奖品,也谢谢大家参于。我这里有个ZVN3320F帮我看一下能用不?我之前接过好像无输出,如果能用的话我再接接看。负载能调整到下边最好,我自己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需要接到什么位置

负载接到下边无输出,能接到下边最好,就是能做到无信号时负载那里没有100V输出最好,如果实在不能接就算了,可能有难度的。。另外12V没有,我改了5V,负载接上边有输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恭喜您获得奖品,也谢谢大家参于。我这里有个ZVN3320F帮我看一下能用不?我之前接过好像无输出,如果能用 ...

ZVN3320F,耐压,开关速度都可以,就是工作电流比较小,60mA.
另外,用5伏驱动MOS管,驱动电压有点低,容易触发不开MOS管,或者不能使mos管完全导通,容易损坏管子。具体情况,需要试验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ZVN3320F,耐压,开关速度都可以,就是工作电流比较小,60mA.
另外,用5伏驱动MOS管,驱动电压有点低,容 ...

好的,谢谢,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H:
引用 楼主:
做的好的话可以不要,目前这个因为电源一直挂着100V,所以要加这个。

10k电阻用2w的,还得实物实验下,那个v2就是你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k电阻用2w的,还得实物实验下,那个v2就是你的信号发生器。

我的怎么无输出?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怎么无输出?

c2电容不要了。RL就相当于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H:
c2电容不要了。RL就相当于负载

您那个是啥软件?我的一直没成功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那个是啥软件?我的一直没成功

ltspice,估计哪里没设置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ltspice,估计哪里没设置对

我有时间再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最简单的MOS管驱动电路图了,(输入信号反相),主要难点是因为工作频率比较高(2MHz),对电器元件 ...

您好,这个三极管上边一定要12V吗?我有5V,100V,现在接在5V上,输出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k电阻用2w的,还得实物实验下,那个v2就是你的信号发生器。

哥们,您这个反相了,和我开始的 一样。我再试试,可能还是没调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10k电阻用2w的,还得实物实验下,那个v2就是你的信号发生器。

仿真通过了,您这个做为一个备用方案,到时候我自己再调试下看,为了表示对您的感谢,特增送50汤圆给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通过了,您这个做为一个备用方案,到时候我自己再调试下看,为了表示对您的感谢,特增送50汤圆给您。 ...

没反相啊,你看我的仿真波形,输入5v,输出接近90v这样。这个电路比你的好处就是你的150欧姆太小了,实物电阻和mos功耗肯定很高。

你的仿真不过可能是信号发生器没设置好。你用示波器看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是0-5v么。

网友H: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下,估计你哪里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下,估计你哪里错了

谢谢,您这个电路可以啊,我再试试,昨天那个5V和信号倒灌了,差点把单片机给搞掉了。 如果最后采用您这个的话我会补增50汤圆给您,上边那位朋友的也可以,但是我这里电源带负载能力小,昨天试的有问题,功耗太大了,暂时用不了。估计您这个有延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multisim仿真了下,估计你哪里错了

您看下您的波形,有很大变化,下边方波,上边尖波而且脉宽也变了,实际调试过程中会更变形的,能 恢复一下最好。

网友H:
引用 楼主:
您看下您的波形,有很大变化,下边方波,上边尖波而且脉宽也变了,实际调试过程中会更变形的,能 恢复一 ...

频率高,变形很正常,三极管你选寄生电容参数小的会有改善,或者就是电阻减小,但是功耗会很大啊。还是建议搭个实物,看是否满足实力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频率高,变形很正常,三极管你选寄生电容参数小的会有改善,或者就是电阻减小,但是功耗会很大啊。还是建 ...

好的,明白了。

网友I:
52楼是跟随器,其正负输出能力不对称,导致波形上升和下降沿不对称。要波形好,就要推勉输出,但一般情况下高压P管较少。

高压、直流、推勉输出,用下面这种电路形式最好

1.全N型结构,N型管最高有1KV的管,因此电路工作到1KV没啥原理性问题,但如果想改全互补,P型管就太少选择了。或者要堆叠几个以上才仅能500V工作.
2.是可输出、可倒罐的推勉输出,接电容负载也没问题。
只是这个恒流源不好弄,如果用大电阻代替,那么这个电路的转换速率会很低;如果用小的阻值,功耗又太大。最好就是恒流源,兼顾功耗的转换速率。
但这个恒流源一般也要用高压P型管做。不过如果直接用两个CR2032+NMOS做一个单线恒流源也能非常好解决问题。
其次这个电路有交越失真,这个交越失真只能靠大环路反馈抑制,没法消除的。不过用在开关电路以及直流输出方面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52楼是跟随器,其正负输出能力不对称,导致波形上升和下降沿不对称。要波形好,就要推勉输出,但一般情况下 ...

谢谢,还是用我这个来做吧,就差一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