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一般是什么架构?

楼主(2022-03-16):
有没有超外差架构的示波器?

网友:
超外差那不成了频谱仪了么?

网友:
那不是变成收音机了吗

网友:
超外差了怎么做时域分析,没有时域波形那还叫示波器么?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对于高频信号波形的观察问题吧,数字示波器模拟端都是直来直去的,数字端有的采用等效时间采样的方式应对高频信号。

网友:
超外差是收音机上的技术,一个廉价的提高收音机灵敏度的技术。主要是克服当时宽频率范围的无线电波,高频信号的放大增益不线性的问题。特点是低成本,宽频域,高增益。用在普通示波器好像没必要多此一举,因为示波器要想采集到足够多的信号信息必须有一个高速的adc芯片,只要adc足够快啥都不是问题。利用变频技术后还得进adc,还得复杂的运算,未变频的高频信号一样要adc。

hackrf貌似就是只要adc足够快啥信号通通adc后数字解码,收音机小意思。现在adc速度早已经逆天了

网友A:
有超外差的示波器,Keysight的旗舰款示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超外差的示波器,Keysight的旗舰款示波器

具体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