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在选SMT贴片时,板子会这么大,器件全在顶部中间

楼主(2022-03-17):
板子好像几公里大,放大后才看到器件,器件的座标比率是对的,整体有偏移,没有对上。

网友:
我也遇到了。用旧版的导入就正常。3D的导入就有问题

网友:
JLC默认坐标文件是mm单位, 你应该是单位错了

网友A:
别用新的,用旧的.新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元件旋转问题,新的无法全部同一个元件旋转,旧版可以

楼主:
你们说的什么旧版啊?小熊助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新的,用旧的.新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元件旋转问题,新的无法全部同一个元件旋转,旧版可以 ...

小熊助手吗?

网友:
试试 页面上的“回到旧版”

网友:
您好,PCB的外形可能没有找准。 看您上传的图放大后,PCB与器件显示还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