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贝锐蒲公英】骗了,大公司也不要B脸,无可奈何

楼主(2022-03-17):
2021年12月,在天猫的贝锐蒲公英官方店铺,买了一个路由器+流量卡套餐。
当时流量卡套餐是一个月3000GB全程高速流量,每天超过50GB后“速度下降一点”,隔日回复。
我当时和客服确认了好几遍。都有旺旺聊天记录。

前两个月没怎么用,上个月用的多一点,超过300GB给我限速了,我问,说一个月前300GB是高速的,超过就限速。我忍了。

这个月,现在刚用了227GB,又给我限速了,我问怎么超的,解释一下,还说不出来,就说后台显示我超了。

下面贴一下刚刚和客服的对话:
客服:一开始运营商告知确实流量是这样子,也是根据运营商给的数据安排宣传界面的
我:然后我交完钱之后你们再改小呗?你们和运营商都是聪明人,就我不是,是这个意思不?
客服:套餐这个这边也没办法的,合作运营商提供的数据这么多,您当时咨询的时候确实是根据运营商给的数据回答的
我:。。。。。。

网友A:
估计再过2个月你彻底无法使用。

或者你上1G流量,系统计算你3G。我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B:
这么大流量你用来搞监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再过2个月你彻底无法使用。

或者你上1G流量,系统计算你3G。我以前遇到过的。 ...

我就是看中“贝锐蒲公英”这个品牌才买的,向日葵啥的都是他们公司的,是个大公司。

没想到也这样。。。

刚刚联系了天猫客服,客服问我的诉求,我说:我的诉求就是要一个公道,不退货退款也行,罚他们款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流量你用来搞监控的啊

我家光纤暗线损坏,没人管我,之前在论坛上也发过贴。。。
现在用4G和5G,一个月电话费加起来好几百了。

坛友有合适的方案,请推荐。

网友C:
光纤暗线换不了了? 拉明线呗,不能忍可以看看“隐形光纤”粘墙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光纤暗线损坏,没人管我,之前在论坛上也发过贴。。。
现在用4G和5G,一个月电话费加起来好几百了。

光纤坏了重新穿就行了,如果是皮线光纤,自己穿也不难,冷接头和一次性工具都很容易买。

网友D:
3000Gigabit, 300Gigabyte,这个B大概是这么玩的吧

网友E:
你不买华为的,买这破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纤暗线换不了了? 拉明线呗,不能忍可以看看“隐形光纤”粘墙角。

明线也不给换啊,我都投诉到工信部了。
这边联通的态度就是,爱咋地咋地,不管。明线也安不了,理由是“条件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买华为的,买这破牌子的

华为我记着当时是没货还是怎么回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00Gigabit, 300Gigabyte,这个B大概是这么玩的吧

真相,商家太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家光纤暗线损坏,没人管我,之前在论坛上也发过贴。。。
现在用4G和5G,一个月电话费加起来好几百了。

自己拉一条光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线也不给换啊,我都投诉到工信部了。
这边联通的态度就是,爱咋地咋地,不管。明线也安不了,理由是“ ...

首先不要硬来,安装师傅都是外包的,塞200块钱给安装师傅,保证给你搞得好好的,从地下室都能给你穿线上来。其次是换个运营商电信/移动总有能搞定的。第三作为电工自己拉一条光纤走明线不是什么难事儿吧,最次的解决方案是把光猫和路由器直接挂楼道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拉一条光纤。

这个我也调研了,运营商的光纤是到分线箱,大概是1分32,32路是时分复用,共用一条主光纤。
离我家近的这个箱子(室外200米远)满了,没有端口。
有空闲端口的箱子,最近的也得再多过一条小马路,物业不许从天上过。
刨路埋管工程量略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要硬来,安装师傅都是外包的,塞200块钱给安装师傅,保证给你搞得好好的,从地下室都能给你穿线上 ...

我跟安装师傅说了,给我搞定了,给他1000元好处费。
他跑了几趟也没搞定。。。

PS:我这是哈尔滨,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调研了,运营商的光纤是到分线箱,大概是1分32,32路是时分复用,共用一条主光纤。
离我家近的这 ...

那就不仅仅是你家入户光纤坏了的问题,根本原因现在变成了没有端口。运营商如果要帮你安装也需要解决没有端口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调研了,运营商的光纤是到分线箱,大概是1分32,32路是时分复用,共用一条主光纤。
离我家近的这 ...

你有1000块钱给 安装师傅, 自己找几个农民工 一天时间 都搞定了。 我当时安装 3相电和光纤的时候,离我家也有100米。 我自己顺路 开槽 , 埋 电缆 光缆。我当时买的 高级铠装光缆。 都搞好了, 后来装光纤的来 说 他们那个熔纤机 没法接我这种 光缆。 TMD 。 我又把 埋的光缆 抽出来,换成他们的 单芯细光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安装师傅说了,给我搞定了,给他1000元好处费。
他跑了几趟也没搞定。。。

拉跟光纤有那么难搞么?换别的运营商试试

网友:
不都求着你装?!有钱不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调研了,运营商的光纤是到分线箱,大概是1分32,32路是时分复用,共用一条主光纤。
离我家近的这 ...

刨路埋管也不难啊,我们小区装充电桩,楼前车位和楼之间有一条差不多5米宽的路,都是切割机切一个2~3cm的窄槽然后电缆加保护管后直接埋进去,表面再填上水泥。目测一个人半天可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刨路埋管也不难啊,我们小区装充电桩,楼前车位和楼之间有一条差不多5米宽的路,都是切割机切一个2~3cm的 ...

是的,现在得重新考虑刨路了。
之前是寻思就将就用这个流量卡了。

我这个小区只有联通的工程。移动和电信没有。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调研了,运营商的光纤是到分线箱,大概是1分32,32路是时分复用,共用一条主光纤。
离我家近的这 ...

你这是端口满了,不是光纤的问题。
发几张照片,大家帮你想想办法,自己埋管穿光纤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端口满了,不是光纤的问题。
发几张照片,大家帮你想想办法,自己埋管穿光纤不是很难。 ...

自己走光纤,主要难点是,需要走300米的室外光纤,目前可选的路径,都是路旁的绿化带,经过好多家别人家院子门口,人行道和马路,铠装的光纤也怕被弄断,比如割草机什么的。

感觉天天提心吊胆的怕被弄断,还不如就用4G了。。。

最主要影响是玩吃鸡的话,4G大概是90ms延时,用手机5G给电脑是80ms延时,正常光纤是60ms多。

楼主:
刚刚在华为官方商城买了一个4G路由器+包年流量卡套餐。928元共计。机器300多,流量600元。

这个宣传是月享2000GB,全程高速流量,不限速。没有每日使用量限制。没有套路。

希望这个不是坑人的。

网友H:
找相邻几层的邻居挨个问下谁愿意一起分享,你出大部分网费!
然后拉条线过来估计好解决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相邻几层的邻居挨个问下谁愿意一起分享,你出大部分网费!
然后拉条线过来估计好解决多了吧? ...

相邻4家的暗线统一断了,哈。
我隔壁支持重新扯一根光纤过来,铠装光纤里面有好几芯,给他家也分一路,并且愿意和我平摊费用。
另外两家表示不需要宽带,而且拒绝光纤从他们家门口经过。好像是怕有辐射。。。

我作为一个专门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工程师,在这件事情上,真的服了,解决不了。

我现在就等马斯克的星链了,到时候不管多钱,一定搞一台回来。

网友:
端口满了也可以在32口分纤箱上再加一比二的分纤。先查光衰。不超过20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走光纤,主要难点是,需要走300米的室外光纤,目前可选的路径,都是路旁的绿化带,经过好多家别人家 ...

加金属线管保护,使用个十年八年的不是问题。 总公共区域直接走到楼内,谁也管不着,到了楼内后沿着原来的光纤走线上来就行了。或者是沿着暖气/消防水管/电梯井等也能走上来。

网友:
随便搞。32个口上总有欠费用户空闲端口。营业厅能查。抜根线空个口不算个事

网友:
找那32个用户协商一下,从他们家拉。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换个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邻4家的暗线统一断了,哈。
我隔壁支持重新扯一根光纤过来,铠装光纤里面有好几芯,给他家也分一路,并 ...

光纤也有辐射。
这脑路的多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线也不给换啊,我都投诉到工信部了。
这边联通的态度就是,爱咋地咋地,不管。明线也安不了,理由是“ ...

问题太小,给他扩大点,他就不得不解决了。
比如在一个夜高风黑的夜晚,拿着一把大钳子,咔嚓一声...,看他修不修

网友I:
连运营商的都没有套餐,你信第三方,都是骗子,流量池的东西,已经被人玩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连运营商的都没有套餐,你信第三方,都是骗子,流量池的东西,已经被人玩烂了 ...

这次看看华为官方这个卡,有没有套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不要硬来,安装师傅都是外包的,塞200块钱给安装师傅,保证给你搞得好好的,从地下室都能给你穿线上 ...

200肯定不够,搞得不好人家垄断的,要一千。  但是肯定给你拉的。

网友J:
看来楼主是独栋,   还是花钱埋光纤吧,套管子埋足够深。    就算以后因为任何原因断了,也很容易发现和重修的。花钱买无线流量包真的是下策,使用体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楼主是独栋,   还是花钱埋光纤吧,套管子埋足够深。    就算以后因为任何原因断了,也很容易发现和重 ...

已经买了华为的,明天到货,看一下怎么样吧。
实在不行再埋光纤。。

网友:
其实就是产品说明上差一行用极小的字体写在宣传页的角落:流量方案可能随运营商政策变动而调整,恕不另行通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邻4家的暗线统一断了,哈。
我隔壁支持重新扯一根光纤过来,铠装光纤里面有好几芯,给他家也分一路,并 ...

光纤有辐射???
光纤要是辐射有害,每天晒太阳在室外工作的人,岂不是天天被光辐射……

楼主:
华为的4G路由器今天收到了。
经过测试,速度还可以,就看流量有没有虚标了。。

楼主:
后续:蒲公英天猫店,为了让我撤销天猫投诉,已经同意退货退款,流量费扣除3个月的。
看来天猫平台的投诉还是有效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光纤暗线损坏,没人管我,之前在论坛上也发过贴。。。
现在用4G和5G,一个月电话费加起来好几百了。

lz 如果和光纤那边是无遮挡,强烈建议用网桥,速度刚刚的,用了3年 监控 都没有出问题,5KM 的 千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调研了,运营商的光纤是到分线箱,大概是1分32,32路是时分复用,共用一条主光纤。
离我家近的这 ...

一天打一个电话说端口满了,我没法装宽带,2个星期就回来施工

现在移动给外包的罚款可严了,动不动扣钱,很多业务员每月都要垫几千块钱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的4G路由器今天收到了。
经过测试,速度还可以,就看流量有没有虚标了。。 ...

期待楼主的测评,我也准备搞一套用着

网友K:
有没有比较好点儿的免费内网穿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蒲公英天猫店,为了让我撤销天猫投诉,已经同意退货退款,流量费扣除3个月的。
看来天猫平台的投诉还 ...

好办,把光纤机器的电源盒子引起电路火灾。 群人控告,不到半月修复。
东北就那样,给钱都不好好办事。嘴上一套,做的又一套,被拖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没有比较好点儿的免费内网穿透的

ToDesk 目前最好用的,另外现在IPV6基本都普及了,可以考虑两边都用IPV6直接访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调研了,运营商的光纤是到分线箱,大概是1分32,32路是时分复用,共用一条主光纤。
离我家近的这 ...

再买个分光器试试,找一个光端口分一下。光传输都是基于EPON的技术,你这个32端口上端还是可能从另外一个32个口分下来的,只要在一个OLT端口下,都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线也不给换啊,我都投诉到工信部了。
这边联通的态度就是,爱咋地咋地,不管。明线也安不了,理由是“ ...

你先销号,再重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