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相同外观的液位计有那么多品牌?如何找到源头厂商

楼主(2022-03-17):
我们一个项目上买了几个液位计,是成套的,我想着有传感器我自己做一个数据采集4G传输更方便,就到网上搜索投入式液位计,结果发现不仅很好找,而且有很多,广东居多,但全国各地都有。
那么,哪些个厂子才是真身呢?想从靠谱的商家买。

网友:
没有所谓的源头厂家,找个靠谱的就行。

网友A:
这种变送器,常用的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烂大街的东西。除非军工,航天级别的。非要找源头,就里面的传感器芯体。。 有扩散硅, 陶瓷。。等等。。又回到了原点。还是进口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送器,常用的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烂大街的东西。除非军工,航天级别的。非要找源头,就里面的传感器芯 ...

是的,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就是一个不锈钢外壳中套了一个扩散硅的模块。今天刚知道这个名词。

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根据扩散硅传感器是哪家产的来判断是不是靠谱。

我的精度要求确实没那么高,液位精度到1厘米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推荐宝鸡麦克.....订一体化的....价格有点贵....确实好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进一步了解了一下,就是一个不锈钢外壳中套了一个扩散硅的模块。今天刚知道这个名词。

那么我是 ...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不要行业认证。国产的也能用,TB上多找找。目前国内能完全做扩散硅芯体的 也就几家。有的是买的半成品回来自己封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宝鸡麦克.....订一体化的....价格有点贵....确实好用啊!

我刚找到他们网店跟客服聊了几句。明天他们业务经理联系我了我把情况发上来。

你说的一体化的是哪种?我看上的是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直接用4-20mA或485采集数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不要行业认证。国产的也能用,TB上多找找。目前国内能完全做扩散硅芯体的 也就几家 ...

嗯嗯。

我看了一下,自己封装的话需要定做4个不锈钢零件,外加1个密封圈,一个橡胶塞,和一个电缆接头处的橡胶套。后两个橡胶件我不知道怎么定制,不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