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给几个小弟办个速成班,哪位有经验么 @@

楼主(2022-03-17):
小弟们本科非电子类专业,多少有点模电数电基础,不过本科那点东西,大家懂的
哪位大佬搞过类似的,有没有简单的大纲之类分享一下?
我打算大概把模电数电讲讲,然后基于以前做过的旧项目从实例开始练习,争取过几个月能让他们自己上手做点简单玩意儿。

网友A:
中国大学慕课网上有些课程挺合适的啊,还有ADI和TI在B站开的一些.

我贴一些运放方面的
东南大学 模拟电子电路实验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EU-1001774002
这门课的好处就是除了讲理论以外还包含multisim仿真和面包板实物验证

ADI的运算放大器特性讲解,制造商来科普运放各项指标的意义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q4y1W7rf

网友:
速成到什么地步,要把目标列出来才好说呢。

网友:
先搞懂三极管和MOS管,我感觉95%的人都搞不清楚三极管和MOS管的区别。再搞懂运放,然后搞懂0和1,完事。

网友:
带起来做几个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大学慕课网上有些课程挺合适的啊,还有ADI和TI在B站开的一些.

我贴一些运放方面的

视频感觉太浪费时间,看着都着急。个别疑难地方可以参考一下~
看小弟们悟性如何吧

楼主:
简单列个大纲,到时候边讲边完善吧

一.模拟电路
1.        欧姆定律
a.        灯泡、电机、发光二极管、电感、电容
2.        恒压源、恒流源
3.        半导体、掺杂、P型、N型
4.        电子管(仅供参考)         二极管 三极管
5.        二极管模型,伏安特性,实用电路
a.        稳压二极管,变容二极管,发光二极管
6.        三极管
a.        基本放大电路,开关电路
7.        场效应管
8.        可控硅
9.        晶体管放大电路
a.        共发共基,跟随器 达林顿
b.        场效应管放大器
c.        耦合 负反馈 功率放大
10.        运算放大器,仪表放大器,跨导放大器,比较器
11.        正弦波振荡器,多谐振荡器
12.        锁相环
13.        调制/解调
14.        整流,滤波,串联稳压
15.        开关稳压,boost, buck, invert, sepic, flyback
二. 数字电路
1.        晶体管开关电路,场效应管开关电路
2.        逻辑运算, 门电路,RS触发器,D触发器
3.        常用74系列介绍,移位寄存器,模拟开关,锁存器
4.        RAM,ROM,EEPROM,FLASH
5.        NE555及实例练习
6.        ADC/DAC及接口
三.单片机
1.        体系结构,汇编简介,RISC/CISC, 8位/16位/32位
2.        51/AVR/STM8/STM32简单介绍
3.        C语言基础, gcc/makefile基础
4.        常用外设,UART/SPI/I2C
5.        中断/DMA
四. 常用IC厂家介绍,常用软件上手练习,
gcc, vim, makefile, orcad, allegro, fpm, JLC下单

网友B:
建议用 KiCad 和 ngspice 配合搞个电路仿真的学习,这样比较快。

如果 KiCad 不熟的话,用 TI 或 AD 的 spice 工具都行。

这比单纯讲理论要更容易理解一些。

网友C:
学会之后  二年就跳槽
(这里有lz大牛在  他们都是小弟  出去之后翻身成为大牛)
lz又继续开办培训班
企业里面差不多都是这样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会之后  二年就跳槽
(这里有lz大牛在  他们都是小弟  出去之后翻身成为大牛)
lz又继续开办培训班

我们这儿是研究所,主要是几个博三博四的小朋友想学,学完也是要毕业的。。。
无所谓,学就学吧,多少能干点就行

网友C:
博三博四的   你的理论让他们晚上时间看
直接用STM32做一款电瓶车充电器的项目
三五个月之后  硬件软件都是蜕变之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三博四的   你的理论让他们晚上时间看
直接用STM32做一款电瓶车充电器的项目
三五个月之后  硬件软件都是 ...

电瓶车充电器还是算了,一旦做不好就上新闻了~

网友D:
楼主准备录下来嘛?上传到B站到时候,我们去一键三联啊。
想想当年郭天祥“十天突破单片机”课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儿是研究所,主要是几个博三博四的小朋友想学,学完也是要毕业的。。。
无所谓,学就学吧,多少能 ...

这些小弟不是搞电的么,怎么伏安特性还要教

网友F:
四. 常用IC厂家介绍,常用软件上手练习,
gcc, vim, makefile, orcad, allegro, fpm, JLC下单

这个得花不少时间吧?

网友:
大神,我也想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小弟不是搞电的么,怎么伏安特性还要教

不是,我们这儿搞低温的,学生一般都是物理、材料、热动、给排专业

网友G:
不如让他们自己看正点原子视频,和张飞硬件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 常用IC厂家介绍,常用软件上手练习,
gcc, vim, makefile, orcad, allegro, fpm, JLC下单

我就介绍一下,深入学习得靠他们自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 KiCad 和 ngspice 配合搞个电路仿真的学习,这样比较快。

如果 KiCad 不熟的话,用 TI 或 AD 的 sp ...

我一直是allegro, 只好委屈他们跟着我一起allegro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介绍一下,深入学习得靠他们自己了

   一直用orcad画原理图,也想学allegro,奈何每次都坚持不下去. 也许是用不上的原因吧.   本来今年春节是想跟着老吴的3天allegro视频学习的,但是看着看着又被别的事情中断了.
楼主有没有好的allegro教程推荐下呢?最好是入门级别的,比如简单的画个两层板.   不要一开始就来个高深的多层板.  我想整个过程走一遍后,接下来深入画复杂的板子应该也就没有那么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如让他们自己看正点原子视频,和张飞硬件视频

    我觉得张飞自己都说不清楚  模电的话我觉得铃木的晶体管设计上下看完,再看下老外的那本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就可以开始干活了.

网友:
都读到博士了,丢几个视频过去看就行了,这悟性还没有的话博士白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orcad画原理图,也想学allegro,奈何每次都坚持不下去. 也许是用不上的原因吧.   本来今年春节是 ...

找个视频看看吧 @@ 其实只要有人带着你完整做一块板, 就都会了

网友H:
楼主真是好领导,太用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准备录下来嘛?上传到B站到时候,我们去一键三联啊。
想想当年郭天祥“十天突破单片机”课程~ ...

+1

求带哈,这方案很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儿是研究所,主要是几个博三博四的小朋友想学,学完也是要毕业的。。。
无所谓,学就学吧,多少能 ...

这个心态就是对的。
所有的真心投入都会有收益,你真心对人家好。有心的人都会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真是好领导,太用心了。

哪是领导啊,就是打工的。
前几年评了高工我就躺平了,估计这辈子也评不上正高,不折腾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哪是领导啊,就是打工的。
前几年评了高工我就躺平了,估计这辈子也评不上正高,不折腾了。 ...

研究所算是国企吗?这个高工是所里评的还是要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orcad画原理图,也想学allegro,奈何每次都坚持不下去. 也许是用不上的原因吧.   本来今年春节是 ...

阿里狗跟AD,PADS都差不多,只是阿里狗分的更细,可能搞了一百年,还有的功能你没用过

网友:
这个问题明显和  +++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I:
研究所算是国企吗?这个高工是所里评的还是要考试的?

事业单位
所里评的,不考试,但是要写申请材料,做答辩,我反正是不擅长这些。
正高一年也就四五个名额吧,几十个人抢,不掺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事业单位
所里评的,不考试,但是要写申请材料,做答辩,我反正是不擅长这些。
正高一年也就四五个名额吧 ...

所里评了高工,有啥具体待遇提升?有高工职称的应该可以参加一些项目的评标,有点辛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里评了高工,有啥具体待遇提升?有高工职称的应该可以参加一些项目的评标,有点辛苦费? ...

我也不知道有啥,待遇其实主要看老板
个别课题组老没项目,穷得只能发基本工资的也有。。。
评标啥的,我没怎么参加过,18年去西安评过一个项目,开了两天会,才给了800,挺无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有啥,待遇其实主要看老板
个别课题组老没项目,穷得只能发基本工资的也有。。。
评标啥的,我 ...

18年评标就是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军工口评标才给八百?这企业还能在西安做军工!除非是大佬开的公司!

不是军工
我们这儿军工项目不少,我个人没参与过,太麻烦了,懒得折腾

网友K:
楼主应该有现成的案例,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做过一个用STM32F3做的LCR的一个小工程吗,就用这个项目让你的小弟们上手,就这一个项目软硬件就全覆盖了:

1.  运放,仪放的基本应用。兼自动平衡电桥,电压电流法阻抗测量原理。
2. DFT,FFT等软件解调算法;
3. STM32的ADC,DAC及定时器,DMA的基本应用,GPIO就更不用说了;
4. 重新布一块板子,嘉立创画板加打样一站通,然后软硬件联调;
5. 再加上一个TFT或者OLED屏,补齐人机界面,进阶了;
6. 如果小弟中有悟性好的把LCR各档位校准再加入,进高阶了;
7. STM32F3价位太高,换成GD32F3的,高阶平移了;

如果能培养出到第4关的小弟,你的整个培训计划就没失败;
如果能培养出到第5关的小弟,他就可以替你干很多底层的活了,你就可以干更多想干的事了;
如果你的小弟中有能通到第7关的,你已经培养出了一个高手,出去立即可以拿一个不错的offer,也可以给你干高阶的项目;

为什么我能写这么多,因为我就是拿一个俄版的LCR项目练的小弟,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个练小弟的好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有现成的案例,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做过一个用STM32F3做的LCR的一个小工程吗,就用这个项目让你的小弟 ...

嗯, 练这个得是后期了, 一开始不行.
我是打算从欧姆定律, 恒压源恒流源, 二三极管教起,  谁知道他们啥基础呢. 基础好的话前面可以讲快点.
讲了运放可以稍微搭点文氏桥, 串联稳压什么的, 讲了基本数字电路让他们搭个7段数码管显示之类.

网友L:
都博士了,还要人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博士了,还要人教?

讲讲要点,  剩下让他们自己找资料学就行. 不然学到毕业也学不出来吧 ...

网友:
都博士了,理论丢给他们自己看,带着做几个数电模电的实验,然后带着做项目

网友:
没搞懂,非电子类专业,学这个干嘛

网友:
楼主是大牛啊,很多我也不懂。。

网友:
直接给项目吧  都博士了 查资料的能力 比大多数人都强  直接给项目   1个月左右时间完成

楼主:
UP:
今天给小弟们上了第一堂课, 主要内容如下, 小弟们表示情绪稳定, 主要大部分都是本科学过的, 就当是复习了. 时间大概1小时.

1.        欧姆定律,伏安特性,V-I,V-t,I-t曲线
a.        恒压源、恒流源
        (内阻为0, 内阻无穷大)
b.        灯泡、电机、发光二极管、放电管、电感、电容
        (电阻逐渐增加; 电阻很小, 反电动势抵消电源电压, 堵转时电流很大, 符合欧姆定律; 近似恒压特性; 负阻特性; V=L*dI/dt, I=C*dV/dt;)
c.        例:日光灯启动过程,节能灯
        (放电管, 近似恒流源方式驱动)
d.        用恒流源、恒压源给电感电容供电会怎么样?电容突然短路,电感突然断路会怎么样?
        (点焊机, EMP)
2.        开关,导通损耗,漏电损耗,开关损耗
        (开关过程应尽量干脆利索, 减少损耗)
a.        读datasheet: 12D07
b.        继电器,触点寿命,湿式继电器,固态继电器, 软开关的优点
3.        识图,网络名
        (地符号, 电源符号, VCC, VDD, VEE, VSS)
4.        电子管(仅供参考)         二极管 三极管
        (爱迪生效应, 单向导电, 电压控制的电流源)
5.        半导体、掺杂、P型、N型
6.        二极管, 三极管, 场效应管基本原理, 读datasheet: 1N4148, MMBT2222, 2N7002
        (内建电场, 多子, 少子, 扩散作用, 漂移作用, 基区, 少子注入, 电流控制的电流源; 衬底, 沟道, 电压控制的可变电阻)

网友M:
引用 楼主:
简单列个大纲,到时候边讲边完善吧

一.模拟电路

能让群里面的朋友们顺便学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能让群里面的朋友们顺便学学么?

都在45楼了啊 @@

网友N:
典型的科班课程大纲啊,模电-数电-微机原理-单片机原理
给个画PCB的教学视频让学弟课余时间自学,淘宝上找个简单的开发板,让他们依葫芦画瓢。
能画、能焊、能写C程序,差不多就可以帮着干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典型的科班课程大纲啊,模电-数电-微机原理-单片机原理
给个画PCB的教学视频让学弟课余时间自学,淘 ...

那太误人子弟了...  还是多打打基础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太误人子弟了...  还是多打打基础比较好.

你这样教效果不会好的!简单项目直接上手实践,然后在项目中结合具体电路和程序,把这些内容串起来讲。

网友:
楼主是个好领导

网友:
10天学会单片机

网友M:
我说的是指你讲课的内容,录个视频也让大家学一学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说的是指你讲课的内容,录个视频也让大家学一学

以后吧, 要是小弟们学得还行, 录个也行

网友:
楼主大牛,在别的帖子看到楼主在五道口,我也在北京,很早之前就想去拜访楼主来着,怕影响楼主工作,一直没去

楼主:
Update 第二课:
二极管模型, 伏安曲线
主要参数: 正向压降, 反向漏电流, 最大正向电流, 最大反向电压
二极管类型: 开关二极管, 肖特基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变容二极管, 整流桥, 及简单应用介绍
读datasheet及实物介绍: 1N4148, FR107, BAS116, MB10S
实用电路: 防反接, 箝位, 稳压, 调谐, RF开关, 整流
整流电路: 半波, 全波, 桥式. (倍压整流没有讲)
优先数序列: E3/6/12/24(用于阻容标称值), K5/10(用于电容耐压)

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 开了个头, 下次继续.

网友:
楼主有点太小看这些博士了,只要非文科类的博士,对于基础的电工技能,还是很容易上手吧!

网友:
我也想听楼主讲课。有视频记得分享啊。

网友:
我也想听听楼主的课程啊

网友O:
PPT可以先放上来

楼主:
Update 第三课
a.        Multisim介绍
b.        基本放大电路, 偏置(默认, 电压负反馈偏置,  分压式偏置), Multisim仿真
c.        共发/共基/共集放大器, 电子管/场效应管放大器,自给式负偏压, Multisim仿真
d.        多级放大电路, 级间耦合(电容, 变压器),  分贝概念,输入输出阻抗匹配, 变压器阻抗变换, Multisim仿真
e.        功率放大电路, 甲类, 乙类, OTL/OCL

(负反馈先不讲了, 留到运放再一起讲)

楼主:
引用 网友O:
PPT可以先放上来

没做ppt...
就随便写了个大纲, 对着大纲和multisim讲. 还需要datasheet之类就上网现查呗.

网友:
直接安排他们做一个桌面手机充电器
带wifi连接  快充65w---5口输出

做好之后,先用自己的手机测试  直到满足设计要求
这样很容易上手  牢记在心
对于今后从事电子技术来说  大有裨益

楼主(2022-04-22):
Update 第四课
1. 直接耦合放大器, 调整偏置, 稳定性差, 漂移严重, Multisim
2. 差动放大器, 低漂移, 高输入阻抗, Multisim
3. 恒流源的几种实现方式, 利用(vzener-vbe)/re, 镜像恒流源, Multisim
4. 串联稳压电源, 跟随器, 双管, 达林顿, 实用的三端稳压ic, 78xx, 317, 1117, xc6206
5. 电压基准源介绍: TL431, TLV431, REF192, ADR421

网友:
别学电子了,建议IT,java,html

楼主:
Update Day5:

Day5:
1.        运算放大器
a.        反馈的概念, 负反馈, 计算, 电压/电流, 串联/并联负反馈
b.        负反馈的作用: 稳定输入端, 消除失真, 控制增益, 拓展带宽
c.        理想运放: 开环增益, 失调, 输入输出阻抗, 失调电压, 输入电流
d.        同相放大器, 跟随器, 反相放大器, 加法器, 减法器(差分放大器)
e.        滤波器, 低通, 高通, 带通
f.        低端电流检测, 高端电流检测
g.        跨导放大器, 绝对值电路
h.        精密单位增益放大器, 仪表放大器,
i.        串联稳压电源, 恒流源
j.        读datasheet: LM358, LMV358, MCP600x, OP07, TL072, OPA2277, MAX44248, LT1013, AD811, AD8066
k.        单电源运放, 轨到轨运放

感觉今天的内容多了点, 小弟们有点蒙...

网友:
博士学这个?这不是中专课程吗?学完去流水线打螺丝

楼主:
Update Day6:

比较器:
1. 基本电路 2. 加正反馈实现滞环 3. 电平变换 4. 正弦波变方波, 加滞环降噪 5. 方波振荡器 6. 用3个比较器实现2位ADC
正弦波振荡器 :
1. 运放,  RC相移振荡器 2. 文氏桥振荡器

楼主(2022-06-17):
最近忘更新了
Day7:
LC振荡器, 电容三点式(Colpitts), 电感三点式(Hartley), 石英晶体振荡器, 压控振荡器, 锁相环

Day8:
模拟调制与解调简介, 调幅, 双边带, 单边带, 包络检波, 同步检波
调幅发射机, 调幅接收机, 直接放大, 超外差, 混频

Day9:
二极管混频原理, 平衡混频, 双平衡, 模拟开关混频
角度调制(调频, 调相), 直接/间接调频, 锁相环
斜率鉴频, 相位鉴频, 锁相环解调
FM立体声原理,  模拟电视原理
数字信号调制 ASK/FSK/PSK/QAM

网友P:
这些你都懂?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些你都懂?

这不都本科课本的内容么?

(其实我本科是化学专业的)

楼主:
更新:
Day10: 开关稳压电源, 优势: 效率高发热小, 缺点: 噪声
Buck, Boost, Buck-Boost, Sepic, Flyback, 推挽, 全桥, 电荷泵
34063在线计算器, 常用DCDC介绍(2596, MP23xx/24xx, RT80xx/SY80xx, XLSEMI系列)

Day11: 数字电路基础, 二进制/十六进制/换算, 逻辑运算, 真值表, 基本门电路,
晶体管/MOS管实现, 74系列简单介绍,
3-8/4-16编码译码器, 半加器, 全加器, RS触发器, D触发器, NE555

Day12: orcad/allegro安装破解, 基本原理图操作, 每人布置几个之前的简单电路自己画画

楼主(2022-09-05):
更新: 暑假前让学生们分头画了十几款常见电路:
1. 桥式整流滤波+78M12稳压, 34063升压, 降压, 负压, 1117-3.3稳压
2. 运放同相/反相放大, 恒流源
3. 文氏振荡器, 比较器搭方波振荡器, Colpitts振荡器, 石英晶体振荡器
4. FM调制, AM调制, 混频, PLL

合到一个原理图里, JLC打了个小板, 这两天总算焊完了, 周五调试.

网友Q:
那个 AMS1117 转 3.3 的输入输出 是直接画了一个10mil的线??? 只要万用表测得对,不管负载大小?
你的座子不用丝印标记以下那个PIN 是干什么用的? 电源接反了就可以听烟花了

网友R:
跟帖一个自己画的34063 boost,早上刚收到的样板。

楼主:
引用 网友Q:
那个 AMS1117 转 3.3 的输入输出 是直接画了一个10mil的线??? 只要万用表测得对,不管负载大小?
你的座 ...

也就是给板上这些单元电路供个电, 线宽0.2mm, 够用了.
其他排针确实应该标记一下, 那天搞到太晚来不及了. 下次上课让小弟们用白记号笔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跟帖一个自己画的34063 boost,早上刚收到的样板。

zan~
没让JLC把阻容件贴了? 没多少钱的, 只贴基础库就行.
我们这个板, 连打样加SMT一共123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zan~
没让JLC把阻容件贴了? 没多少钱的, 只贴基础库就行.
我们这个板, 连打样加SMT一共123元. ...

我有时候也让JLC贴的,这次没有。

我爱焊接,而且自己焊当天就可以调试了,在它们那里贴就得从珠三角发货到江浙沪,路上+贴片,至少慢两天。

网友:
我给你的建议是直接上项目,现成项目模块电路讲解,PCB特训,基本半年就能干活了,基础的工作也不落下

网友S:
博士是不是浪费了

网友:
在网上开直播,是否更好?

网友T:
引用 楼主:
这不都本科课本的内容么?

(其实我本科是化学专业的)

您本科学化学,化学专业不会学这些玩意的呀,是如何走上电子技术岗位的?

网友U:
引用 楼主:
以后吧, 要是小弟们学得还行, 录个也行

大神,能付费听课吗??

上了班的人,才知道学习的重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S:
博士是不是浪费了

有啥浪费的, 博士也就是在他这个研究方向上比较专, 换个方向完全就是小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您本科学化学,化学专业不会学这些玩意的呀,是如何走上电子技术岗位的? ...

后来干活需要用到, 就自己学呗...

网友:
欲速则不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大神,能付费听课吗??

等现在几个小弟学出来, 我再带一两期学生再说吧...
好多东西还是得手把手教, 线上学没效果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啥浪费的, 博士也就是在他这个研究方向上比较专, 换个方向完全就是小白了. ...

为啥不一直在专业方向上研究下去,这些杂事找个电工帮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不一直在专业方向上研究下去,这些杂事找个电工帮忙就行

本科毕业就不想搞化学了, 所以保研时选了物理. 我现在的专业方向就是设计/试制组里用到的一些仪表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单列个大纲,到时候边讲边完善吧

一.模拟电路

这些高通了,直接工程师水平

网友:
感谢楼主列的目录,也按这个学习一遍。

网友:
跟着楼主的目录,自学一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科毕业就不想搞化学了, 所以保研时选了物理. 我现在的专业方向就是设计/试制组里用到的一些仪表之类~ ...

是自制仪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自制仪表么

是啊
自己用, 有些也往外卖

网友:
楼主化学专业自学电子这么厉害!
我也是化学专业毕业,不过走的软件编程。个人感觉硬件相关知识难度挺大,现在业余时间也开始学习本科电子相关知识,楼主总结的教程不错,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先学会认所有电子原件的原理图符号,然后对应实物。看见一个件马止知道是叫什么再说下一步吧.

楼主(2022-12-30):
更新: 带小弟们陆续学了orcad, allegro, 出gerber, jlc下单, 然后每人自制了一个stm32开发板练手.
下一步, 先学dos命令和shell命令, 然后是gcc命令行编译, Makefile, vim操作.
再之后就可以选个ide练习了, 先用eclipse入个门, 然后各人爱用什么vscode之类就随意吧.
总之我的原则是, 绝对不能对某个ide形成依赖, ide是工具, 用也行, 不用ide也不能说就干不了活了, 所以底层必须得是Makefile.

要学的dos/shell命令预计这些:
cat / type
cls / clear
cp / copy
dd
df / du
dir / ls
echo
find
grep
gzip / gunzip
head / tail
more / less
mkdir
mv
rm
pwd
sed
sort
touch
tr
wc
xargs

楼主(2023-02-17):
继续更新进度:
12.30: 学上述dos/shell命令,  gvim基本操作(hljk, gg, G, dd, p, i, a, :w, :wq, Ctrl+[, /)
1.6:  gcc命令行编译操作, helloworld, for, if, unsigned, typedef, &, *, static
2.3: c语言: 数组, 冒泡排序, 函数参数, 指针, 函数指针初步介绍, git基本操作
2.10: 字符和字符串, 内存操作函数 (strcpy, strcat, strcmp, strcasecmp, memcpy, memmove)
2.13: 内存布局 (data/bss, 堆, 栈), 生成和查看map文件, 递归, malloc/free, 函数指针/回调实现泛型 (以qsort为例)

下周预计讲编译多个文件, 简单介绍面向对象, 以及Makefile, 实际项目的文件安排
下下周讲点简单的数据结构, 线性表/链表/二叉树, 之后差不多可以上开发板实操了.

居然就快一年了... 坚持到现在的还剩三个了.
看来要保证质量, 人不能多, 估计下一轮一开始最多也就能有6-8个吧, 中间肯定还得退出几个.

网友:
厉害!
希望也能学习楼主, 按照这个版本 ,慢慢带人

网友:
好厉害,看的我也想学啊

网友V:
现在主流是c make

楼主:
引用 网友V:
现在主流是c make

这种所谓的主流不追也罢, Makefile到现在快50年了, 估计还能再战几十年,

qmake, scons, 个个号称要代替Makefile, 结果呢...

小弟们如果对什么新玩意儿感兴趣, 自己去学就是了, 我反正不鼓励也不反对, 个人爱好呗.

网友V:
引用 楼主:
这种所谓的主流不追也罢, Makefile到现在快50年了, 估计还能再战几十年,

qmake, scons, 个个号称要代替 ...

我喜欢用qmake配合qt creator的ide开发linux纯c,虽然没有宇宙第一ide vs studio舒服,但是也可以了,不用写make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写应用层还是专注代码方面,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喜欢用qmake配合qt creator的ide开发linux纯c,虽然没有宇宙第一ide vs studio舒服,但是也可以了,不 ...

Makefile基本也只需要从头写一次吧,然后每次在这个基础上稍微改改就行了……

楼主:
2.24更新: 编译多个文件, 函数原型, 头文件, include, #ifndef避免重复包含
全局变量, 加static和extern的作用
写简单的Makefile,  依赖关系, -B和-j

楼主(2023-03-21):
更新:
3.3 数据结构初步, 时间和空间复杂度, 大O记号, 抽象数据类型

例题: 把一个字节按二进制逆序, 三种算法: 循环, 位运算处理, 查表
unsigned char byte_revers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output;
    for(int i = 0; i < 8; i++) {
        if(data & (1 << i))
            output |= (1 << (7 - i));
    }
    return output;
}

unsigned char byte_reverse2(unsigned char data)
{
    data = (data >> 4) | (data << 4);
    data = ((data & 0x33) << 2) | ((data & 0xcc) >> 2);
    data = ((data & 0x55) << 1) | ((data & 0xaa) >> 1);
    return data;
}

线性表的实现, 顺序表, 链表, 静态链表

3.10: 讲上次的习题, 栈和队列的概念, 递归, 回溯, 布置作业: 八皇后, 表达式求值

网友W: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有现成的案例,我记得你之前不是做过一个用STM32F3做的LCR的一个小工程吗,就用这个项目让你的小弟 ...

这倒是,在项目中闯关才是锻炼最快,最有效的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倒是,在项目中闯关才是锻炼最快,最有效的途径

从项目闯关也有缺点, 容易基本功不扎实, 以及对具体项目/公司的环境/工具链形成依赖.  开发环境/工具链这些东西不是真正的本事, 要是换了环境/工具链干不了活了那就废了.

比如我一直让他们用gcc+vim+Makefile干活, 今天才让他们换到eclipse里再调Makefile, 至于以后想用vscode什么的都随意了. 要是一开始就用eclipse或者vscode那恐怕以后没那么容易换环境了.

当然从企业的角度看更喜欢这样, 耗材么. 但是咱教学生不能把人往耗材的方向教.

感觉又有点象武侠小说里对正派和邪派武功的说法, 正派子弟从打坐运气站桩开始练, 进步缓慢, 邪派这边就讲究个入门迅速. 杨过靠速成的半招蛤蟆功就能秒杀大小武和鹿清笃等人.
但如果不是他确实资质优秀, 恐怕到后期就打不过差不多水平的正派子弟了.

如果是绝顶高手那就无所谓了, 怎么学都一样.

楼主:
今天的内容: 现撸八皇后, 递归和非递归版本.
严格按面向对象的思路进行, 棋盘存储和所有放子、判断合法、输出操作作为一个类, 这样主函数这边就清爽多了.

楼主:
今天带小弟们实现的内容:从零开始, 开发板LED闪灯

1. 把之前八皇后之类项目的main.c和Makefile复制出来, Makefile里SRC变量只留一个main.c, main.c里删空, 只留一个while(1) {},  然后make -B编译正常出main.exe.
2. Makefile里把gcc换成arm-none-eabi-gcc, 目标从main.exe换成main.elf, 编译正常出main.elf.
3. Makefile里加一个目标hex, 加上相应的依赖,效果是增加一条arm-none-eabi-objcopy -O ihex main.elf main.hex.
4. main.c开头增加#include "stm32f10x.h", main函数里增加

RCC->APB2ENR |= RCC_APB2Periph_GPIOA;
GPIOA->CRL &= ~(0xf << (6 * 4));
GPIOx->CRL |= (((GPIO_Mode_AF_PP & 0xf) | GPIO_Speed_50MHz) << (6 * 4));

while(1)里再放个
GPIOA->ODR ^= GPIO_Pin_6;
for(volatile int i = 0; i < 1000000UL; i++) {}

编译完下载到开发板, 不能运行。
5. 因为没有指定目标地址, 找个lds文件, 然后Makefile里链接命令加上-T xxx.lds, 再编译, 提示找不到Reset_Handler, 这是因为没有启动文件.
6. 再找个启动文件, Makefile里加上ASRC = xxx.s,  AS = gcc, OBJL加上$(ASRC:.s=.o), 依赖关系再加上
%.o: %.s
        $(AS) -c $(ASFLAGS) $< -o $@

7. 编译, 提示找不到SystemInit函数, 再在main.c里加上空的SystemInit.
8. 编译成功, 下载到开发板, 还是不能运行, 直接进HardFault. 原因是没有指定指令集和MCU内核.
9. Makefile里CFLAGS变量加上-g -gdwarf-2 -mthumb -mcpu=cortex-m3, 再编译, 下载到开发板, 灯闪了.
10. for循环里i < 1000000UL改成100000UL, 去掉一个零, 再编译下载, 闪灯果然快了很多.

小弟们表示这个Makefile比网上各种例子里的简单多了.
再就是在目标里加了一行size, 编译完显示.text .data .bss字节数.

下次课预备先加上生成map和lst文件用于调试, 然后是命令行实现stlink烧写, 初始化时钟PLL, GPIO各种工作模式, 争取再讲点串口.

网友E:
引用 楼主:
简单列个大纲,到时候边讲边完善吧

一.模拟电路

小弟们学会MultiSIM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们学会MultiSIM了么

早就会了啊, 这还用教多久?

楼主:
4.7课程更新:

0. 在上次的基础上, Makefile前面加一行:
STLINK := "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STM32 ST-LINK Utility/ST-LINK Utility/ST-LINK_CLI.exe"

后面加两行:
flash:
        $(STLINK) -c SWD freq=4000 -P $(TARGET).hex -V -Rst
reset:
        $(STLINK) -c SWD -Rs

于是在命令行执行make flash和make reset就可以实现下载和复位了.
1. main.c, 把闪灯的部分单独拿出来做成一个函数gpio_toggle, 在main函数里调用, 再在这个函数里加个while(1); 于是程序运行到这里就卡死了.
2. 用stlink连接,  MCU Core, 单步运行, PC寄存器的值一直不动, 说明死循环了.
3. 但是怎么从PC的值知道卡在哪里? 首先在Makefile里加一行:
LDFLAGS += -Wl,-Map=$(TARGET).map,--cref,--no-warn-mismatch

4. 再编译运行, 多了一个main.map, 在里面查找PC寄存器对应的地址, 于是可以知道是卡在哪个函数里了.
5. 在gpio_toggle函数里加个void (*func)(void), 让它指向NULL, 然后直接调用这个函数指针, 于是又卡死了.
6. 再用stlink连接, 检查PC寄存器, 再对照main.map, 这次卡在Default_Handler了. 这是因为没有明确给出HardFault_Handler, 而启动文件里有个弱符号HardFault_Handler是Default_Handler的别名.
7. main.c里再加一段: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while(1);
}

8. 再编译运行, stlink检查PC寄存器, 这次确定是卡在HardFault_Handler了. 但是怎么知道是从哪掉进HardFault的?
9. 查R13寄存器, 把里面的值复制到addr里, 读取几十字节, 再看第6或第7个32位值, 这是掉进HardFault之前的地址, 再对照main.map检查, 这次知道是在gpio_toggle函数里出错了.
10. 查map文件还是嫌太麻烦怎么办? 再在Makefile里给CFLAGS加一行 -Wa,-ahlms=$(<:.c=.lst), 编译运行, 这次又多了main.lst文件.
11. 卡住了, 用stlink知道了地址, 命令行执行
arm-none-eabi-addr2line 地址 -e main.elf

, 这次直接给了出错的文件名和行号.
12. 小弟们大概知道调试流程了. 最后在之前空白的SystemInit函数里加上配置时钟的内容:
  RCC_DeInit();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0);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int ret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ret == 0x01)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2,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13. 上面这个SystemInit相比system_stm32f10x.c里的版本相对简单明了一些.  给他们讲清楚, 每一行起什么作用, 为什么网上各种例子是RCC_PLLSource_HSE_Div1而我们这个是Div2, 因为各种STM32开发板一般用8M晶振而我们这个是16M的, 因此需要预先把HSE时钟二分频再进PLL.
14. 编译运行, 这次LED闪烁频率果然比之前快多了.
15. 指导他们实现简单的延时函数, 顺便说明, 初始化阶段可以使用ms级延时, 进入主循环之后只允许使用us级延时. 调度器之类以后再讲. 参数加volatile则是为了避免被编译器给优化掉.
void _delay_us(volatile int nus)
{
    nus *= 7;
    while(nus > 0) {
        nus--;
    }
}

void _delay_ms(volatile int nms)
{
    while(nms > 0) {
        _delay_us(1000);
        n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