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推荐一款工业级USB 2.0 HUB 芯片

楼主(2022-03-17):
需要一款,USB 2.0 4口 工业级HUB 芯片,现在找到“USB2514Bi”能满足需求,但是太贵了,在芯间的价格是83元,预算是30以内,各位老师有推荐的吗?

提前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A:
看一下台湾创唯的

网友B:
usb和工业级可不怎么沾边

网友C:
USB2514Bi原来的常价格也是二三十的,去年涨了很多,五六十的时候我还买过几百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台湾创唯的

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一下,USB 2.0 HUB芯片是GL850 和 GL852 的工作温度都是0-70℃,最少需要要-20~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和工业级可不怎么沾边

我的理解是USB可以用在工业环境,但是对PCB和ESD防护的要求特别高,因为USB是低压高速信号,一般经过HUB或者直入MPU,如果处理不好,干扰会直入MPU导致重启或损坏,不知道是否正确,望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2514Bi原来的常价格也是二三十的,去年涨了很多,五六十的时候我还买过几百个 ...

近几年的芯片涨幅都很大,您的USB2514Bi是用在哪里?我目前计划使用HUB把MPU的USB分出4个,一个接EC20,外引2个。

网友D:
microchip车规的,而且不会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crochip车规的,而且不会很贵

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我看了一下,好像都没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一下,USB 2.0 HUB芯片是GL850 和 GL852 的工作温度都是0-70℃,最少需要要-20~85。 ...

有宽温的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USB可以用在工业环境,但是对PCB和ESD防护的要求特别高,因为USB是低压高速信号,一般经过HUB ...

USB 假死 无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 假死 无法解决。

假死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表现是什么?能否详细说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型号推荐?我看了一下,好像都没货。

应该都要联系厂家订货的,如果量不大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F:
我记得多年前古大师分析过,USB2.0长时间传输数据后必挂无解。 找不到具体文章了,不建议用在工业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宽温的型号

感谢您提供的型号,我查了一下,GL852GT 在芯间的报价是50左右,比 USB2514Bi 便宜一点,但成本还是偏高。

网友:
fe1.1这个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多年前古大师分析过,USB2.0长时间传输数据后必挂无解。 找不到具体文章了,不建议用在工业环境。 ...

感谢您的回复,到时我详细测试一下,我现在要用EC20发送大量数据,暂时没有想到不用USB的方法,我已经把USB HUB的复位引脚,和EC20的复位引脚连到MPU,实在不行就复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到时我详细测试一下,我现在要用EC20发送大量数据,暂时没有想到不用USB的方法,我已经把U ...

ec20有sgmii,接个phy转网线
转成rgmii接mcu的rmii也有戏

网友:
USB线材很重要,要粗,要带屏蔽,最好信号线24AWG,电源线20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