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分析一个电压放大电路

楼主(2022-03-17):
如图所示的一个电压放大电路,搞不懂是什么原理,模拟出来确实能工作,Q3的电流源是如何工作的?  如何让M1 M2 MOS管工作的呢?

网友A:
Q3应该是一个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图中Q3和R7组成一个典型的JFET恒流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应该是一个结型场效应晶体管,图中Q3和R7组成一个典型的JFET恒流源电路

原设计中q3是 耗尽型场效应管,型号cpc5603,功能确实是恒流源,不太清楚如何工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中q3是 耗尽型场效应管,型号cpc5603,功能确实是恒流源,不太清楚如何工作的 ...

改变那个1k电阻就能改变横流值,看曲线gs固定后,vds增大到一定程度电流保持不变了。

楼主位说模拟能正常工作,是仿真了么?

楼主:
谢谢二位 终于明白了 ,这个是耗尽型的MOS管,  G的电压是为了截止,所以形成恒流源。 我仿真可以,但是频率很低,上升和下降压摆率不对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 终于明白了 ,这个是耗尽型的MOS管,  G的电压是为了截止,所以形成恒流源。 我仿真可以,但是频 ...

横流源那个可以计算Id=Idss(1-Vgs/Vp)^2,Idss是Vgs=0的饱和电流,Vp是截断电压,Vgs就是Id*1K。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二位 终于明白了 ,这个是耗尽型的MOS管,  G的电压是为了截止,所以形成恒流源。 我仿真可以,但是频 ...

刚才简单仿真了一下,运放直接输出最大电压了,看样子jfet型号不对,还仿真不出来。仿真文件发上来我仿真看看

网友B:
Q3是耗尽型的fet或者jfet吧, 接成这样就是最简单的恒流源,R7提供自给偏压

其实和当年电子管的用法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是耗尽型的fet或者jfet吧, 接成这样就是最简单的恒流源,R7提供自给偏压

其实和当年电子管的用法一模一 ...

确实是的, Q3形成恒流源。  这种放大电路受单根MOS管耐压的限制,  有没有办法吧供电电压提升到上千V呢?   驱动容性负载,  之前有1800Vpp漏极输出方案,但是不太适合容性负载。

网友:
不给出M1,M2,Q3型号,直接套用阻值,会导致这个电路仿真出来效果很不好的。
因为这个电路R4取值太依赖于恒流源Q3的电流以及M1 M2的Vgs了。随便换一只型号都要调整半天,到实际制作,换只同型号的管子,也要调整。电路元件的取值鲁棒性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