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ZYNQ PS,PL共同死机的情况了,请教有什么办法自动复位吗

楼主(2022-03-18):
如题, 不确定是不是 设备没固定好  哪里碰线了,结果就是  PS 和PL 共同死在那里了

因为我的系统是带电池供电的自杀电路的,所以一旦系统死机了,终端将无法关机

而且PS 和PL 共同死机状态下  好像 看门口也不起作用了

现在暂时 不考虑 什么状况引起的死机, 就想听听大神的建议,这种情况有没有办法软件或者硬件复位系统的

网友:
加个SmartReset芯片,ST/TI等厂家很多可选

网友A:
可以长按按键重启,也可以用组合按键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长按按键重启,也可以用组合按键重启。

是单独独立的吗? 有没有型号推荐

网友B:
共同死机考虑PS和PL互锁了吧。。如果你是在中断里喂狗,那么真不好意思,会继续喂狗 典型的卡死是CPU直接跑飞了,但是在带有MMU且跑着linux的系统上面。。几乎不会存在,顶天了出kernel panic。还有,你确定你wdt开了? 检查寄存器吧。或者做个实验,拿个小镊子短接内存的某根脚,等足够长的时间(wdt超时)应该就自动重启了。

另外zynq这么贵,你还有货?   你确定wdt可以复位到fsbl? 仔细看看um,重点是确认重启到fsbl的要求,因为连PL都彻底完蛋了,那就只能从fsbl重开了。

简单瞅了一眼,如果ps+pl互锁,那么你得用swdt。。普通arm的标准wdt只能重启p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单独独立的吗? 有没有型号推荐

是独立的,型号太多了,例如STM6519    STM6524,第一个是单按钮复位,第二个是双按钮组合复位。   还有直接带负载开关的。可以直接切断电源,你最好去ST和TI官网看看,根据你的项目选个更合适的。
https://www.ti.com.cn/zh-cn/powe ... l#p2192=Push-button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 ... t-ics.html#produ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同死机考虑PS和PL互锁了吧。。如果你是在中断里喂狗,那么真不好意思,会继续喂狗 典型的 ...

哈哈 也算写了10多年的代码了  怎么会出现看门狗丢中断里的情况呢,不过今天确实没加看门狗,只是碰到了这个情况上来资讯下(每次都要拔电池 太无奈了,原先 STM32加FPGA组合的时候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调试了两周 出现了两次这个情况  第一次 怀疑是程序在FSBL加载阶段  受到干扰死掉了 ,(如果是FSBL 阶段受到干扰,这种加看门狗是无解的把?)

今天这次是 开在那里  就死掉了,不过今天  板子没固定 在手上调试的过程中死的,应该是碰线了, 但是感觉应该不是DDR碰线 否则 PL不应该死才对

原先还想着 PL 端做个硬件  看门狗。出现问题了 PL 直接关闭电池供电,结果今天连PL 都挂了

对了  今天软件上没加看门狗   ,所以这种情况下看门狗能不能看门成功 还不是很确定,  回头加个看门狗看看

感谢大牛耐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独立的,型号太多了,例如STM6519    STM6524,第一个是单按钮复位,第二个是双按钮组合复位。   还有 ...

谢谢你的指点   我去查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   我去查下资料

不可拆卸电池或者断电的设备,最好都加一个这样的IC,避免拆开外壳的尴尬。现在手机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的。早期的苹果好像没有,死机以后只能等他自己耗完电才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 也算写了10多年的代码了  怎么会出现看门狗丢中断里的情况呢,不过今天确实没加看门狗,只是碰到了 ...

如果fsbl也死了,你(1)更新vivado,zynq更新了好多版本silicon,启动初始化ddr阶段有坑,(2)测试ddr是不是会出现启动失败的情况。

还有,fsbl如果挂了,那么你可以改fsbl,异常之后直接重启fsbl。。fsbl这块你把它当成stm32就好。除非你spi频率太太太高了,连fsbl程序都加载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sbl也死了,你(1)更新vivado,zynq更新了好多版本silicon,启动初始化ddr阶段有坑,(2)测试ddr ...

如果是初始化工作后  DDR 导致的死机会有可能影响 PL 工作吗?   感觉也挺奇怪的
还有就是怀疑  可能 1.0  或者 1.8短路了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初始化工作后  DDR 导致的死机会有可能影响 PL 工作吗?   感觉也挺奇怪的
还有就是怀疑  可能 1.0 ...

ps死掉就是程序跑飞了呗。但是有mmu的机器中断是会继续跑的(所谓out-of-order)。所以一定不要在中断里面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