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推荐直流或交流小电流检测(50mA以内 )的方案

楼主(2022-03-18):
需要做一个电流监测装置(主要用来监测LED这类小负载设备是否打开),想问问各位老师,有没有成本比较低、比较可靠的方案推荐

指标要求:

电压范围        DC12V-DC24V(如果能同时支持交流220V就更好了,等效电流范围也是0~50MA)
电流范围        0~50mA
测量精度        能测到是否有电流即可
电路通断频率        通常小于5Hz
主控:ESP32,通过AD引脚来采集

目前进展:

使用WCS2702电流传感器做了下测试,直流可以测到,交流无法测到;另外这个传感器要20+,成本有些高,

考虑方案:

WCS2702传感器:测量范围0~2A,已测试,直流测量可以满足要求,但交流无法测到(估计是等效电流太小),这个传感器能基本满足要求,但是单价太高(20+)
ACS712:因为现场干扰可能比较大,担心测不准,所以ACS712不是优选方案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TI,ADI那些电流检测方案,用电阻做高边检测或底边检测

网友:
如果只是检测有无开启或者不需要很精确的话,用光耦和光控电阻也以

网友:
是否有电流的门限是多少,10uA算不算有电流?

网友:
买成品传感器吧,,深圳那边也就几十块钱,485输出的。

网友:
光耦算最简单,还隔离,随便用。但缺点就是压降大

网友:
阈值多少?
精确度要求多少?

网友:
直流用INA180加康铜丝就可以,220V的话用光偶测50Hz脉冲好了,有脉冲说明有电,没脉冲就没有,就是有些延时,不知道你能不能接收。

网友:
如果你只求测试设备是否开关的话, 而且你的负载电流只有50mA的话, 可以用这个电路, 交直流都行

电路串联一个桥堆, 桥堆中间接个光耦,检测光耦是否导通即可;

电路缺点: 12V 时,电路会吃掉1.4V的压降, 这个要看你的LED灯是否能承受

优点: 非常便宜,检测也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