哔哩哔哩的官网wondows客户端怎么只有8k 而且无法运行

楼主(2022-03-18):
我Win7。

下载了3次都是8k。

不敢到外面下,怕病毒。(后来尝试外面下载了2个,感觉不是原装的,没有安装)

网友:
是不是要win10以上,就是要Windows app store?  我win10可以,那个是工具然后联网安装的

网友:
这个是UWP版APP,不是传统x86软件,只有win10软件商店才能装。

网友:
win7用户被抛弃了吗

网友:
只开发了 UWP 版的话,应该还是针对移动设备的吧
桌面电脑直接用浏览器看 B 站没感觉哪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