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用于计数的元器件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2-03-19):
这是我从一个翻斗式计数器装置上拆下来的。

翻斗上安装了一个纽扣大小的磁铁,翻斗装满后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偏转,使得磁铁经过这个元器件,计数加1,然后翻斗倒掉后回位,如此反复。

那么这个芯片应该是与磁感应有关系的了,但是它的印字太简单,我根据印字搜索找不到相关信息。

网友A:
https://www.te.com/usa-en/plp/magnetic-sensor-switches/YG2dl.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te.com/usa-en/plp/magnetic-sensor-switches/YG2dl.html

快、准、狠!

网友B:
干簧管磁控开关,x宝上很多。前段时间才买了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簧管磁控开关,x宝上很多。前段时间才买了一对。

你买的这个跟TE的功能完全一样可以互相替换吗?是成对使用的?

我看它那个装置的另一端是一个圆形纽扣大小的磁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