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邦W25Q128能读ID,但写数据不成功?附波形。

楼主(2022-03-19):
用华大的 SPI 操作 华邦的 W25Q128  能读取在ID 但数据一直写不成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看下大神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用的是原点的例程。

  1. #include "W25Q128.h"

  2. uint8_t  SPIEERPOM[10]={1,2,3,4,5,6,7,8,9,10};

  3. uint8_t SPIREEPROM[10]={0,0,0,0,0,0,0,0,0,0};

void GPIO_SPI_int(void)
{

        stc_gpio_cfg_t SPIGPIOStruct;

        DDL_ZERO_STRUCT(SPIGPIOStruct);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TRUE);

        ///< SPI0引脚配置:主机
        SPIGPIOStruct.enDrv = GpioDrvH;
        SPIGPIOStruct.enDir = GpioDirOut;

        Gpio_Init(SPI0_CS_PORT, SPI0_CS_PIN, &SPIGPIOStruct);
        Gpio_SetAfMode(SPI0_CS_PORT, SPI0_CS_PIN, GpioAf1);             ///<配置SPI0_CS

        Gpio_Init(SPI0_SCK_PORT, SPI0_SCK_PIN, &SPIGPIOStruct);
        Gpio_SetAfMode(SPI0_SCK_PORT, SPI0_SCK_PIN, GpioAf1);           ///<配置SPI0_SCK

        Gpio_Init(SPI0_MOSI_PORT, SPI0_MOSI_PIN, &SPIGPIOStruct);
        Gpio_SetAfMode(SPI0_MOSI_PORT, SPI0_MOSI_PIN, GpioAf1);         ///<配置SPI0_MOSI

        SPIGPIOStruct.enDir = GpioDirIn;
        Gpio_Init(SPI0_MISO_PORT, SPI0_MISO_PIN, &SPIGPIOStruct);
        Gpio_SetAfMode(SPI0_MISO_PORT, SPI0_MISO_PIN, GpioAf1);         ///<配置SPI0_MISO

}

/**
******************************************************************************
** \brief  初始化SPI
**
** \return 无
******************************************************************************/
static void App_SPIInit(void)
{
        stc_spi_cfg_t  SpiInitStruct;

        ///< 打开外设时钟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Spi0,TRUE);

        ///<复位模块
        Reset_RstPeripheral0(ResetMskSpi0);

        //SPI0模块配置:主机
        SpiInitStruct.enSpiMode = SpiMskMaster;     //配置位主机模式
        SpiInitStruct.enPclkDiv = SpiClkMskDiv128;    //波特率:PCLK/2
        SpiInitStruct.enCPHA    = SpiMskCphafirst;  //第一边沿采样
        SpiInitStruct.enCPOL    = SpiMskcpollow;    //极性为低
        Spi_Init(M0P_SPI0, &SpiInitStruct);
}

void initSPIFun(void)
{

        GPIO_SPI_int();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App_SPIInit();

}

//读取W25QXX的状态寄存器
//BIT7  6   5   4   3   2   1   0
//SPR   RV  TB BP2 BP1 BP0 WEL BUSY
//SPR:默认0,状态寄存器保护位,配合WP使用
//TB,BP2,BP1,BP0:FLASH区域写保护设置
//WEL:写使能锁定
//BUSY:忙标记位(1,忙;0,空闲)
//默认:0x00
uint8_t W25QXX_ReadSR(void)
{
        uint8_t byte=0;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W25X_ReadStatusReg);  //发送读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byte=Spi_RWByte(M0P_SPI0,0Xff);             //读取一个字节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return byte;
}
//写W25QXX状态寄存器
//只有SPR,TB,BP2,BP1,BP0(bit 7,5,4,3,2)可以写!!!

void W25QXX_Write_SR(uint8_t sr)
{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W25X_WriteStatusReg);   //发送写取状态寄存器命令
        Spi_RWByte(M0P_SPI0,sr);               //写入一个字节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
//W25QXX写使能
//将WEL置位
void W25QXX_Write_Enable(void)
{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WriteEnable);      //发送写使能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
//W25QXX写禁止
//将WEL清零
void W25QXX_Write_Disable(void)
{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WriteDisable);     //发送写禁止指令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
//读取芯片ID
//返回值如下:
//0XEF13,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80
//0XEF14,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6
//0XEF15,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32
//0XEF16,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64
//0XEF17,表示芯片型号为W25Q128
uint16_t W25QXX_ReadID(void)
{
        uint16_t Temp = 0;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 0x90);//发送读取ID命令
        Spi_RWByte(M0P_SPI0, 0x00);
        Spi_RWByte(M0P_SPI0, 0x00);
        Spi_RWByte(M0P_SPI0, 0x00);
        Temp|=Spi_RWByte(M0P_SPI0,0xFF)<<8;
        Temp|=Spi_RWByte(M0P_SPI0,0xFF);
        Spi_SetCS(M0P_SPI0, TRUE);
        return Temp;
}

//////////////////////////////////////////////////////////////////////////////////////////////////////////////

//读取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读取指定长度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ReadAddr:开始读取的地址(24bit)
//NumByteToRead:要读取的字节数(最大65535)
void W25QXX_Read(uint8_t* pBuffer,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int16_t i;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ReadAddr)>>8));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ReadAddr);
        for(i=0; i<NumByteToRead; i++)
        {
                pBuffer[i]=Spi_RWByte(M0P_SPI0, 0XFF);   //循环读数
        }
        Spi_SetCS(M0P_SPI0, TRUE);
}

void W254_readtest(uint32_t ReadAddr,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int16_t i;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ReadData);         //发送读取命令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Read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ReadAddr)>>8));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ReadAddr);
        for(i=0; i<NumByteToRead; i++)
        {
                //pBuffer[i]=Spi_RWByte(M0P_SPI0, 0XFF);   //循环读数

                SPIREEPROM[i]=Spi_RWByte(M0P_SPI0, 0XFF);   //循环读数

        }
        Spi_SetCS(M0P_SPI0, TRUE);

}

//SPI在一页(0~65535)内写入少于256个字节的数据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最大256字节的数据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256),该数不应该超过该页的剩余字节数!!!
void W25QXX_Write_Pag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i;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delay10us(2);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PageProgram);      //发送写页命令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Write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WriteAddr)>>8));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WriteAddr);
        for(i=0; i<NumByteToWrite; i++)
        Spi_RWByte(M0P_SPI0, pBuffer[i]); //循环写数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写入结束
}
//无检验写SPI FLASH
//必须确保所写的地址范围内的数据全部为0XFF,否则在非0XFF处写入的数据将失败!
//具有自动换页功能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但是要确保地址不越界!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CHECK OK
void W25QXX_Write_NoCheck(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pageremain;
        pageremain=256-WriteAddr%256; //单页剩余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page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25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Write_Page(pBuffer,WriteAddr,pageremain);
                if(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
                        pBuffer+=pageremain;
                        WriteAddr+=pageremain;

                        NumByteToWrite-=pageremain;                          //减去已经写入了的字节数
                        if(NumByteToWrite>256)
                                pageremain=256; //一次可以写入256个字节
                        else
                                pageremain=NumByteToWrite;           //不够256个字节了
                }
        };
}
//写SPI FLASH
//在指定地址开始写入指定长度的数据
//该函数带擦除操作!
//pBuffer:数据存储区
//WriteAddr:开始写入的地址(24bit)
//NumByteToWrite:要写入的字节数(最大65535)
uint8_t W25QXX_BUFFER[4096];
void W25QXX_Write(uint8_t* pBuffer,uint32_t WriteAddr,uint16_t NumByteToWrite)
{
        uint32_t secpos;
        uint16_t secoff;
        uint16_t secremain;
        uint16_t i;
        uint8_t * W25QXX_BUF;
        W25QXX_BUF=W25QXX_BUFFER;
        secpos=WriteAddr/4096;//扇区地址
        secoff=WriteAddr%4096;//在扇区内的偏移
        secremain=4096-secoff;//扇区剩余空间大小
        //printf("ad:%X,nb:%X\r\n",WriteAddr,NumByteToWrite);//测试用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
                secremain=NumByteToWrite;//不大于4096个字节
        while(1)
        {

                W25QXX_Read(W25QXX_BUF,secpos*4096,4096);//读出整个扇区的内容
                for(i=0; i<secremain; i++) //校验数据
                {
                        if(W25QXX_BUF[secoff+i]!=0XFF)
                                break;//需要擦除
                }
                if(i<secremain)//需要擦除
                {
                        W25QXX_Erase_Sector(secpos);//擦除这个扇区
                        for(i=0; i<secremain; i++)         //复制
                        {
                                W25QXX_BUF[i+secoff]=pBuffer[i];
                        }
                        W25QXX_Write_NoCheck(W25QXX_BUF,secpos*4096,4096);//写入整个扇区

                }
                else
                        W25QXX_Write_NoCheck(pBuffer,WriteAddr,secremain); //写已经擦除了的,直接写入扇区剩余区间.

                if(NumByteToWrite==secremain)
                        break;//写入结束了
                else//写入未结束
                {
                        secpos++;//扇区地址增1
                        secoff=0;//偏移位置为0

                        pBuffer+=secremain;  //指针偏移
                        WriteAddr+=secremain;//写地址偏移
                        NumByteToWrite-=secremain;                                //字节数递减
                        if(NumByteToWrite>4096)
                                secremain=4096;        //下一个扇区还是写不完
                        else
                                secremain=NumByteToWrite;                        //下一个扇区可以写完了
                }
        };
}
//擦除整个芯片
//等待时间超长...
void W25QXX_Erase_Chip(void)
{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ChipErase);        //发送片擦除命令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芯片擦除结束
}
//擦除一个扇区
//Dst_Addr:扇区地址 根据实际容量设置
//擦除一个山区的最少时间:150ms
void W25QXX_Erase_Sector(uint32_t Dst_Addr)
{
        //监视falsh擦除情况,测试用
        printf("fe:%x\r\n",Dst_Addr);
        Dst_Addr*=4096;
        W25QXX_Write_Enable();                  //SET WEL
        W25QXX_Wait_Busy();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SectorErase);      //发送扇区擦除指令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Dst_Addr)>>16));  //发送24bit地址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Dst_Addr)>>8));
        Spi_RWByte(M0P_SPI0, (uint8_t)Dst_Addr);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W25QXX_Wait_Busy();                                      //等待擦除完成
}
//等待空闲
void W25QXX_Wait_Busy(void)
{
        while((W25QXX_ReadSR()&0x01)==0x01);   // 等待BUSY位清空
}
//进入掉电模式
void W25QXX_PowerDown(void)
{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PowerDown);        //发送掉电命令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delay10us(1);                               //等待TPD
}
//唤醒
void W25QXX_WAKEUP(void)
{
        Spi_SetCS(M0P_SPI0, FALSE);                            //使能器件
        Spi_RWByte(M0P_SPI0, W25X_ReleasePowerDown);   //  send W25X_PowerDown command 0xAB
        Spi_SetCS(M0P_SPI0, TRUE);                            //取消片选
        delay10us(1);                                //等待TRES1
}

正常读取ID0XEF17

向地址5000 写入数据1  ,从地址5000读取1个数据 ,不成功

网友A:
先wen再wr然后等id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wen再wr然后等idle

已经在 写之前 将WEL置1    再写,然后 等待busy 置0 啊
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写之前擦除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之前擦除没有?

有啊,写之前都擦除了

网友:
每次写或擦除之前都要先发写使能命令,仔细看手册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过差不多的情况:能读ID和数据,但不能擦和写。换颗芯片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原因不是程序的问题,原来是电路的问题。

flash的供电网络号是3.3V  ,正确应该是+3.3V才对,所以flash的电源的没供电的。后面飞根线就正常了,白调试了几天,因为能读取到ID号,所以就没有怀疑是电路的问题。大意啊!

网友C:
不供电能读出ID,学到了.

网友:
FLASH功耗低,从IO口的漏电就可以让它工作起来,但是很快就会没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供电能读出ID,学到了.

读id的指令应该不怎么耗电,因为不需要实际操作内部的flash存储。那个指令应该是SPI接口部分直接返回结果的。
等要读flash数据的时候,耗电大了,就错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供电能读出ID,学到了.

确实很多怪异的事。
昨天用LA调试FPGA输出的串口信号,最后发现LA只连接了到FPGA串口输出,没连接地线,并且给FPGA供电的开关电源没有连接pe地,竟然一天工作下来正常,当然232电平的信号比较大,设定的通讯速率9600比较低,可能存在开关电源地和PE有耦合问题,连接LA的USB端口应该和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