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松下剃须刀充电器标3V输出实际输出多少V吗?

楼主(2022-03-19):
充电器不知道放哪个角落里了,看标注是3V输出。  用稳压电源调到3V接入,剃须刀充电灯亮但电流才8ma,似乎只是LED耗了几个ma电流并没有产生充电电流。
估计电压要调高,但不知道调多高才合适。

网友A:
交流220转交流3v,直接一个工频变压器,没有稳压功能。可以把充电直流电压调高到4.5以下,如果还是电流不起来那就是电池坏了,大概是镍氢,或者镍铬电池。充电时可以开机试试能不能工作。如果可以可以手机充电器输出串一个in4007供电。提高电压有风险不对建议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220转交流3v,直接一个工频变压器,没有稳压功能。可以把充电直流电压调高到4.5以下,如果还是电流不起 ...

   是说这个充电器就是交流220转交流3v,直接一个工频变压器么?  如果是3vAC那么应该对应4.2vDC左右了。 剃须刀是好的一直在用,只是充电器一下找不到了。我将电压调到4.8V 充电电流显示20ma左右,电池是600mah按充电说明8H来估算貌似充电电流还是小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说这个充电器就是交流220转交流3v,直接一个工频变压器么?  如果是3vAC那么应该对应4.2vDC左右了。 ...

既然是霓虹的东西,那么有可能存在奇怪的设计,也许它必须是交流而不能是直流,甚至必须是正弦?或者它只半波充电半波亮灯呢。交流电当时钟捅芯片里的设计也是存在的

网友:
看标识应该是交流3V的

网友B:
有不少老旧剃须刀,用的是低压交流充电,我手头某山寨的也是。
充电用的是 4.5Vrms 低压交流,挂示波器就是峰峰值超过6V 的正弦交流。

有一年疫情困家里没带充电器,就用驱动电机的 9110 产生方波交流,实测效果不错。
建议 LZ 上 H 桥,搞个 4.5v-5v 左右的峰峰值就行

网友:
反正是交流电,内部肯定自带整流的。直接干6v.  临时使用应该不会烧

网友:
里面就是一个交流变压器,应该用5V适配器加一个4007二极管替代,没问题。

楼主:
回楼上几位,估计真要交流才能充。从3V一直调到7.8V,只是增加了30ma,估计只是指示充电的LED电流大了些,并没充电?。手上刚巧没输出交流的适配器先扔一边了。

网友:
应该拆电池设备这边看看就好了,不行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普通usb适配器来供电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不少老旧剃须刀,用的是低压交流充电,我手头某山寨的也是。
充电用的是 4.5Vrms 低压交流,挂示波器就是 ...

会不会是剃须刀内部用工频变压器再次升压。可惜楼主没提供充电器型号,没法搜索拆机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剃须刀内部用工频变压器再次升压。可惜楼主没提供充电器型号,没法搜索拆机图片! ...

   楼主位那个图片就是实物图,我百度和必应了下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主位那个图片就是实物图,我百度和必应了下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剃须刀型号搜索拆机图片,不会里面用的工频变压器把3v交流又升压,不然解释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剃须刀型号搜索拆机图片,不会里面用的工频变压器把3v交流又升压,不然解释不过去。 ...

就是这个型号   https://consumer.panasonic.cn/pr ... eries/es-wsl3d.html
我网上搜了,没找到。以前用飞科FS622基本一年就要换,要不动力不足要不不够锋利。 这个我用了4年了,还是很好用而且可以放水里洗。

网友C:
上面不是标了么,输出:3V交流,110m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不是标了么,输出:3V交流,110mA。

   是的,所以猜想有可能像4楼说的那样必须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