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协作版本,打开封装管理器如何回归工程界面

楼主(2022-03-19):
如上图,点右上角关闭符号,则软件关闭,重新打开软件,封装对应信息无法保存

请教一下

楼主:
另外 自己做的符号和封装对应信息联系完毕后显示更新成功
关闭软件,重新调用,发现符号依旧没有封装对应信息,重试3次 依然一样,不晓得哪里出问题了

服务器上还是没有任何封装信息

楼主:
封装对应完如何保存,点窗口X关闭后无法保存,双击显示更新完成,出来后实际没有保存

请问符号对应完封装 如何保存??

看来又是一款从入门到放弃的软件

网友A:
换一个1080,最少19寸的显示器,
你这个是屏幕太小了,封装管理器挡住了编辑器
你可以右键菜单缩小画面就可以看到
你屏幕太小看不到封装管理器的更新按钮
为什么要用这么小的屏幕?我们已经放弃小屏幕
建议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1080,最少19寸的显示器,
你这个是屏幕太小了,封装管理器挡住了编辑器
你可以右键菜单缩小画面就可 ...

笔记本就这么大啊?
我已经最大化了,难道笔记本窗口最大化不能铺满整个窗口?需要至少1080p的分辨率才能铺满?窗口设计应该是随着不同电脑分辨率调整吧

楼主:
协作版是放弃了吗?
反应的问题竟然没人回复,这是最新软件的BUG

网友B:
我猜你是找这个?

网友:
上周也遇到了,新建的封装做好了,但是放置的时候还是老封装,再打开器件就找不到了,各种诡异。

然后第二天换个电脑,发现封装又跑出来了。

用的是专业版。后面就没再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你是找这个?

双击就是更新完成,以前也是这么搞的
另外1366*768的笔记本这个按钮就是没法显示,这界面设计的真搞,点缩小窗口,竟然无法滚动鼠标显示下面信息,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