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联想激光打印机墨盒芯片可否人工清零

楼主(2022-03-19):
联想CM7120打印机,提示缺墨,以为加墨粉就行了,但加了墨粉还是提示缺墨,这才知道是墨盒上有个芯片记录打印张数的,某宝有卖的,但也是会计数的。取下来芯片,与打印机触点连接的有3根线,GND SCL SDA,有个疑问就是只有3根线怎么实现给芯片供电的?可否人工通过IIC把芯片的数据清零?

网友:
上逻辑分析仪

网友A:
我的联想M7206一体机是可以按键操作清零的,你的CM7120估计也可以,百度搜到CM7120w的几条清理方法,供你参考:

联想cm7120w打印机开机,打开前盖,按清除返回键,按开始键,再按上箭头11次,屏幕上显示11,再按OK键,关闭前盖,即可完成清零。

硒鼓清零:打开前盖,按清除键,显示更换硒鼓,1是2否,按1,过几秒就可以关前盖,就可以了。

M7120w如更换硒鼓后屏幕仍提示更换硒鼓可做如下操作:开机通电状态下打开前盖,按选项键,屏幕提示changedrum,1 YES 2 NO,按数字键1,屏幕提示ACCEPTED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联想M7206一体机是可以按键操作清零的,你的CM7120估计也可以,百度搜到CM7120w的几条清理方法,供你参 ...

试过了,不行的,问了联想售后,好像是黑白机可以通过机器清零,彩色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