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别家机器上的状态数据比如转速等获取到?

楼主(2022-03-19):
现场有几台不同品牌的印刷机,想把机器状态,比如主轴转速、张力、电力消耗等数据获取过来,传到后台记录,以备工艺、质量分析。
除了从plc、变频器上获取数据,市面上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直接抓数据?
另外从plc上获取数据,目前了解到的,需要设备厂家在plc里面增加代码,将实时数据通过modbus接口输出给我们,安川的变频器似乎有个FM口可以以模拟量形式输出频率。
有没有什么方法,不用厂家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并非偷偷摸摸,而是追求便捷省钱,付费让厂家开发那是万不得已的办法)方便的获取数据?

网友A:
在主轴上贴一圈黑白反光贴纸,然后安装一个红外反射传感器,转速就可以转换成频率输出了.
电力消耗就安一个电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主轴上贴一圈黑白反光贴纸,然后安装一个红外反射传感器,转速就可以转换成频率输出了.
电力消耗就安一个电 ...

你和我想到一块儿了,我是想的用3M的反光贴纸,有机会实验一下。
另外在网上了解到hslcommunication,也不知道怎么融合到我的设想里面

网友B:
opc试试,不用增加代码

网友C:
有计算机上位系统么?上面有组态软件么?
如果有,直接通过opc接口获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c试试,不用增加代码

谢谢大神指点,今天研究了一天的opc,有个问题还是没找到答案:如果plc的网口、串口已经被占了,那能在我的电脑和plc之间加个交换机吗?让plc既可以和之前的设备通信又可以和我新增的电脑通信吗?还是必须增加一个扩展网卡?
另外plc内部的opc模块能对多个外部的plc serv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计算机上位系统么?上面有组态软件么?
如果有,直接通过opc接口获取

这些都可以开发,或者买现成的支持opc的网关。主要出发思想是对原有设备影响最小,同时能较多的获取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今天研究了一天的opc,有个问题还是没找到答案:如果plc的网口、串口已经被占了,那能在我 ...

肯定可以加交换机啊,然后你说的多个server没有试过,多个应该也没问题,但是可能会有数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