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配置的一体机,11320H和5600U差价700,选哪个?

楼主(2022-03-20):
都是核显,16G内存 512G固态

i5-11320H,35w, 价格4799
R5-5600U,25w, 价格4099

选哪个合适?

预备给家里用的,最多做做PS , 简单视频剪辑,上网课

网友A:
当然是5600U

一个月左右 12500,6600u 就出来了,不急的话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5600U

一个月左右 12500,6600u 就出来了,不急的话等等?

amd驱动opengl支持特别烂。。用opengl的建议intel核显或nv独显。。

网友:
等12代英特尔。AMD很多小众软件跑起来不稳定。

网友:
个人还是选 Intel,还有就是尽量不要买一体机吧

网友:
当然 intel,稳定最重要

网友:
12代即将开售,稍等

网友B:
买了i5 11300 和5800H,  intel完胜。 编译一个工程intel 2分多钟,  amd  7 分多钟。  而且,平时使用中, 感觉AMD 时不时会卡顿一下, 不知道是不是MICROSOFT对INTEL有优化。
后续还是期待12代intel, 听说牙膏挤爆了

网友:
建议等12代intel, 强到爆炸

网友:
Intel 不迷信参数

网友:
感觉AMD老是缺点什么,上学时一直用英特尔,17年手贱配了个AMD 套料各种坑。驱动太烂行,显卡也挂了,他大爷的。近2000块的显卡,不到2年就挂了,还不如几百块淘的丽台K2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i5 11300 和5800H,  intel完胜。 编译一个工程intel 2分多钟,  amd  7 分多钟。  而且,平时使用中, ...

AMD 卡顿是bug,据说今年上半年会更新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MD 卡顿是bug,据说今年上半年会更新这个。

微软的补丁还是AMD发的补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微软的补丁还是AMD发的补丁?

AMD的问题,AMD自己发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问题,AMD自己发补丁。

有意思, 有点期待了。  5800H看参数不差的, 但是用起来感觉还没有intel 7200 舒服。

网友D:
窃以为一体机还是性价比不高。有什么一定不选择独立机箱的理由吗?

网友:
一体机用来普通的办公还是不错的,因为简洁呀,办公基本也就WPS,OFFICE

网友E:
AMD啊,核多,编译的时候爽得很,我特意看了编译得时候,没有吃瓜群众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啊,核多,编译的时候爽得很,我特意看了编译得时候,没有吃瓜群众

那8楼的兄弟怎么说编译还没有Intel的快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买了i5 11300 和5800H,  intel完胜。 编译一个工程intel 2分多钟,  amd  7 分多钟。  而且,平时使用中, ...

没有 -jn?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没有 -jn?

keil 工程怎么设置 -j8?   求指导

网友:
DELL T640 P7920 考虑一下

网友:
今天早上刚刚收到的广告,i5标压12代,硬盘是512G SSD M2Gen4,就是16寸太大了,无奈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keil 工程怎么设置 -j8?   求指导

没有多线程编译选项么?印象MDK里有的啊
我们没有用keil很久了  后面改了vs+visualgdb就回不去了

网友:
家用无脑intel,省心

网友G:
thinkbook建议不要买,我们公司换了一批thinkbook 13s i5-1135G7的:
1。蓝牙鼠标掉帧,补丁时而有效,时而无效,需要删除驱动重启电脑,
2。触控板乱飞,外出不带鼠标基本上无法操作,
3。风扇动不动就狂转,办公而已,已经轻度不能再轻度的使用
4。有时用着就突然黑屏不能开机
就上面问题已经安排售后两次上门来换主板和触控板都不解决,估计是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G:
thinkbook建议不要买,我们公司换了一批thinkbook 13s i5-1135G7的:
1。蓝牙鼠标掉帧,补丁时而有效,时而 ...

联想笔记本确实是垃圾。

我也是深受其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窃以为一体机还是性价比不高。有什么一定不选择独立机箱的理由吗?

家用办公轻度使用,桌面空间不希望被占的太多,且希望搬动起来方便,比如从一个桌子搬到另一个桌子。如果是台式机的话,还要插拔一堆的线和排插。

如果是笔记本的话,长时间用还得外接屏幕才舒服,更麻烦了。

所以才会考虑添加一台一体机。